[家电] H96 MAX X4 amlogic s905x4 首拆加铜管

楼主(2022-09-04):
确定是真s905x4,加了一条笔记本用的1*100mm的铜管,温度能压到52度。

网友A:
应该用铜管散热器(内部有液体)效果更好,你这个还不如用紫铜板。

网友:
体积太小了

网友:
用不着折腾,去某宝买个路由器散热风扇底座,机顶盒放上去温度也是50左右

网友:
人家里面有流动的液体,你这个假铜管

网友:
你这个加不加没影响,热管被你破坏了

网友:
铜管里面有制冷液体,你截断就没用了

网友:
感觉接触面小了点

网友:
心里作用吧,热管拆了就废了

网友:
有风扇座卖,双凤扇基本都能降到室温。也可以自己用8-9cm风扇做

网友:
我的盒子106度照样正常工作,有一种热是你觉得热

网友B:
热量也没导出去,加的意义在哪

网友:
这是机顶盒吗

网友:
热不死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铜管散热器(内部有液体)效果更好,你这个还不如用紫铜板。

兄弟我这就是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量也没导出去,加的意义在哪

加散热面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