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换了音量电位器,左右两边声音还是不一样,一个偏小

楼主(2022-09-04):
还是怀疑 这块板有问题, 我若按 红线,3次短接,貌似就能测试出,是哪个坏了。 是电容,还是功放芯片。

----------------------------------------------------------------------------------------------------------------------
这俩电位器,型号是一样的,我看都写A20 , 还有那个有嫌疑呢?

补充内容 (2022-9-13 09:39):
音频输入 直通到 功放板上, 左右音箱就正常了。 三个电位器,我用万用表量了背面焊点,差异不大,更新在31楼了。

网友A:
直通是一样大么

网友:
如果小音量左右两边声音不一样,那是电位器原因,大音量不一样那是运放确定放大倍数电阻变值了。

网友:
把输入端左右换一下,如果还是一样偏,那么就是音量电位器本身或者音量电位器后面的电路有问题,如果反过来偏了,那么是信号源问题

网友B:
短接直通还是不一样那就是音源的问题了

网友C:
弄个音频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跟它死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通是一样大么

红圈里面的 左右输出针脚 短接,也是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直通还是不一样那就是音源的问题了

输出 左右声道短接,还是偏小, 那还是 功放这块板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音频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跟它死扛!

接下来,我应该把 功放芯片的 输入(左右声道)短接试试,

然后再把 功放芯片的 输出(左右声道)短接试试,看看会不会一样大?

网友D:
如果要试试是哪个问题,先把电位器短接试试,再找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试试是哪个问题,先把电位器短接试试,再找其他原因。

短接了(红圈),一个偏小,没变化

网友:
查查输入电容

网友:
换电位器前,用表看看两路20K阻值有没有偏差,有的劣质电位器偏差很大的。

楼主:
单独碰触 1 位置2个针脚,两个音箱杂音差不多大;短接 1位置2个针脚,声音大小不变,但感觉声音有细微变化。
碰触2位置2个针脚,音箱无杂音,短接这两个针脚,声音无变化;
短接3位置2个针脚,声音无变化;
短接4位置2个针脚,声音也无变化,在电路板背面焊点短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碰触 1 位置2个针脚,两个音箱杂音差不多大;短接 1位置2个针脚,声音大小不变,但感觉声音有细微变化 ...

可能功放板两路放大量不一致
手机下个频率发生器APP耳机孔串个电解引出,其它脑补

网友:
把两边的喇叭换了试试

网友:
这种立体声电路,左右对称,用万用表左右对称测量相关的电阻和电容值,找出差异的地方,比较容易排除变性的元件呀。
另外,可以左右音源输入先接一个共用的信号(注意:是一个单信号分别接入左右输入端口,不是立体声信号分别接入),听听左右喇叭音量是否一样,判断一下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在板上测和拆下来测,2连电位器的两组电阻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那还有可能是音频接口问题了,酒精清洗一下,,还有你这个调音版怎么那么像TB上的呢不像原版的

网友:
确实用直通试试

网友:
有没可能是喇叭问题。。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