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怪兽充电宝SPB71 方案激活

楼主(2022-09-04):
怪兽SPB-71充电宝激活方案
外壳比较难拆,拆的时候会有一些破损,相比小电PB5-5000D只有两颗螺丝固定还是比较麻烦。

电路板内部

言归正传讨论激活方案,网上素材基本都是SPB-50 70的多,但是针对71这个型号的充电宝目前还没有,所以经过研究及实验,找到了一个方案,供大家讨论(非专业人员,只对本次实验做一说明)
1、如果按照小电的方案,MOS1脚与输出负极短路,那么怪兽充电宝仅Type-C口有输出、安卓苹果无输出。
2、怪兽短接R25也没有任何反应。
3、电子脉冲激活底部引脚也没有反应。
经过多次尝试,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3根线都有输出。

短接两个引脚,三根线都有输出,但是不确定输出中途会不会断开,以及充电是否正常,欢迎各位大神讨论。

网友A:
应该背面还有很多元件吧,主控应该在背面

网友B:
为什么要激活?是电池长期不用导致没有输出,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激活?是电池长期不用导致没有输出,还是什么原因?

破解,不用扫描付费就有输出

网友C:
我们这地摊spb50直接能用的5块一个,就算不能用也能完美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地摊spb50直接能用的5块一个,就算不能用也能完美破解

SPB71应该算是新品种了,外壳比较难拆,无损的话基本不可能,碰着5块钱一个的,就当买个电池也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背面还有很多元件吧,主控应该在背面

可能应该还涉及不到背面,基本正面就能解决了问题。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
这焊点漂亮!饱满。。。。。。。。。。。。。

网友:
不用拆开。加我微信sq2819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背面还有很多元件吧,主控应该在背面

spb50不用拆开加我微信sq2819出售教程

网友:
没有这款充电宝,收下备用。

网友(2022-10-17):
刚刚试了,不行

网友:
s q 281911 发表于 2022-9-5 21:49
spb50不用拆开加我微信sq2819出售教程

不拆,用打火机的电子打几下就ok

网友(2023-01-01):
短接了不充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PB71应该算是新品种了,外壳比较难拆,无损的话基本不可能,碰着5块钱一个的,就当买个电池也合适。 ...

71有方法吗

网友:
有输出但充不进电

网友(2023-02-07):
同求破解方法

网友:
不行,还要给充电宝输入他才有输出

网友:
试过了,短接后通电10分钟左右就不能工作了。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