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58XT+Sandisk 15139开卡工具,都是认不到闪存芯片

楼主(2022-09-04):
找了一大堆2258XT的量产工具,都是认不到闪存芯片,认到的又提示只能是8-DIE的闪存芯片,求大神发个开卡工具。
谢谢。

SMI的2258ST

SMI的2258ST

闪存

闪存

点击AUTO识别到

点击AUTO识别到

点击开卡后提示

点击开卡后提示

网友:
试试这个版本

楼主:
这个版本不认Flash

网友A:
SM2258XTMPToolQ0815A   这个版本试试,看看能否识别颗粒,开卡肯定是不行的了,因为软件界面有缓存设置
哪位高人说说为什么会有缓存设置,难道是为2258G等准备的?
如果能识别颗粒,把颗粒参数复制到其他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MPToolQ0815A   这个版本试试,看看能否识别颗粒,开卡肯定是不行的了,因为软件界面有缓存设置
哪 ...

0815A确实能认到颗粒,开卡提示错误Erase System Block(05)/(AA-2)……

网友A:
0815A截图auto出的所有颗粒看看

网友:
继续观注后续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15A截图auto出的所有颗粒看看

请看截图。

认到三个

认到三个

开刷

开刷

7分钟后变成这样

7分钟后变成这样

网友:
又是闪迪颗粒

网友:
这个闪迪,看着好假啊

网友A:
把Q815A压缩包解压到某一个文件夹中,在SM2258XT_MPTool_Q0815A\FlashDB\2258中,有个Flash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它,里面有这么一段
B505=Sandisk,128Gbit,SDYNSGCPM-064G
Sandisk,128Gbit,SDYNSGCPM-064G=45,3A,94,93,76,51,1,16,1280,04096,0256,04212,03972,02000,02,01,04,2,42,15,0,05,FF,01,0000,A2,00,20,20,20,25,10,00,36,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000,0000,F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这个就是开卡参数,选这个因为你的单个容量就是64G的,也就是AUTO出来的第二个
另外找一个版本,最好和815A版界面类似(一定不能有缓存设置项目的),把上面的参数加进去(或者照猫画虎改),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也许只是个人想当然的想法,也许参数不对,也许~~~~,看你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Q815A压缩包解压到某一个文件夹中,在SM2258XT_MPTool_Q0815A\FlashDB\2258中,有个Flash文件,用记事本 ...

这样改只能认到Flash,但没有相对应的固件,行不通的。

网友:
看这个闪存标,是假的吧!

网友B:
我在闲鱼买了两颗擦标的15139,卖家给我这个量产工具可以试试,我因为把板子干废了就没试过,希望楼主可以试试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工具解压后会报毒,可以把杀毒软件关了试试

SM2258XT_SNK1Z-MLC_PKGR1221A_FWR1220A0_Beta_JIRA-870 CE4 256GB 45 3A 94 93 76 51.rar

网友C:
我一个闪迪标  60260 128g  2258xt开卡成功了  用的    SM2258XT闪迪BiCS3颗粒(S1022A0固件)
自动识别的两个颗粒型号都能用,结果一样可完整容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闲鱼买了两颗擦标的15139,卖家给我这个量产工具可以试试,我因为把板子干废了就没试过,希望楼主可以 ...

用“二次开卡”里的工具可以认到Flash,但开卡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闪迪标  60260 128g  2258xt开卡成功了  用的    SM2258XT闪迪BiCS3颗粒(S1022A0固件)
自动识别 ...

谢谢回复,这个固件认不到颗粒。

网友:
我有3个15139 256G的颗粒,每个id都不同
所以之后看到15139绕道走。

网友C:
用能自动认芯片的那个软件把图中红圈改为0 试试

查了id   难不成这个ssd只有64G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能自动认芯片的那个软件把图中红圈改为0 试试

选0那开卡结果和16楼的图片一样,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