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纬GSP-827频谱仪维修折腾记

楼主(2022-09-04):
最近咸鱼捡了两台频谱仪
型号是:固纬GSP-827
卖家说一台开机白屏,一台开机有显示,但是屏幕有黑斑
先折腾一台,另一台折腾记录我会发另外的帖子
分为两部分维修
1.显示维修
2.键盘维修

先上参数

两台到手时候的样子

这是第一台,开机正常,但是有黑斑,这种情况是偏光膜老化了,这台先不折腾

另外一台是开机白屏

先拆开看看

把后壳去掉

继续拆

这是CPU板子,用了个DSP的处理器 还有赛灵思的FPGA芯片

转眼看到了个烧黑的电阻,但是用万用表测了下貌似正常,有几十欧,没有完全损坏,先不管

然后不显示的问题其实是显示屏排线松了,从新插上就好了

再次上电就正常了

接下来修键盘部分
由于这个机器有个软膜键盘按键不见了,我对比了下决定用轻触开关代替

焊盘刚好对得上

焊接好装上的效果,到时候按键用3D打印个大概的就行

最后清理下的效果,新机一样的效果
旋钮帽和按键到时候3D打印个就好了

完美修复

总结:
1.不显示的原因是因为显示排线松了
2.按键可以用3D打印件代替,但是还没画
3.捡漏有风险,维修需谨慎

网友:
完美捡漏

网友:
看来朋友赚到了!

网友:
耐心观察,细心维修,起死回生。

网友A:
这玩意能不能代替示波器?

网友:
这玩意和示波器区别是什么,那按键随便找个遥控器估计也能拆个吧。

网友:
会修就是好

网友:
哇!大佬又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能不能代替示波器?

不行,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仪器,示波器是时域的,频谱仪是频域的

网友:
运气好到爆啊!

网友:
这样就好饿了啊

网友:
小手一抖,三千到手

网友:
排线松,这个漏捡的牛~

网友:
漂亮,完美修复

网友:
要我捡个电脑我会捡,捡这个我不敢捡

网友:
技术维修达人,膜拜中

网友:
女生自用一手机就这样新鲜出炉了!楼主牛逼!

网友B:
楼主,那个换的按键感觉不合适,找点破旧遥控器,剪刀剪下来一个合适的,塞进去就行了,很完美,就是没有原来的字,要不就找个锅仔片扣上去,胶带粘上,然后你再3D打印一个按钮就行了,缺点就是没焊接的稳定,优点就是可以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换的按键感觉不合适,找点破旧遥控器,剪刀剪下来一个合适的,塞进去就行了,很完美,就是没有原 ...

用旧的遥控器按键换上去没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