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MinPro-I编程器到了 挺好用的

楼主(2022-09-04):
前几天发帖子问坛友哪种编程器好用经坛友推荐买了MinPro-I高速编程器九块两毛钱,用了个五块五的红包。三块七到后,就是售后麻烦,按商家详情图片里的网址和百度网盘找驱动和软件都不对不是过期就是网址不对,跟商家要也不回话,后来在别的卖家哪里要的驱动和软件,驱动有了在win10系统里不能装又在淘宝上找原因找了一圈这个好像都没技术支持,按编程器使用说明说的支持win8系统win10估计也应该支持啊,

没法换了台win7的系统,驱动完美安装好了,驱动软件都没问题了先拆下GA-H61M-S2-B3的BIOS芯片,焊接在在编程器上,本来想先保存一下数据,居然提示没有发现芯片,编程器是坏的?找了块直插的芯片,固定在编程器上检测,没问题,数据保存在桌面上也正常,H61的BIOS芯片是坏的?

就是这个25L3206E
没法编程器提示不能发现芯片只能在找一个了,然后再技嘉A55M主板上找到了一样的芯片还是两个,H61上就一个两个焊盘只焊接了一个不知道为啥。
换了一个还是老步骤,检测并保存数据,没有问题,接着网上找H61的BIOS固件,官网上没有找到GA-H61M-S2-B3这个版本的,在百度里倒是找到了可以在台湾的技嘉官网下载,奈何不知道网址,只能在迅维网下载了一个,接着问题又来了,下载的是一个7Z的压缩包双击解压后文件后缀是f4,编程软件上读不出来,

接着网上搜f4和bin的关系没找到,没办法了想在论坛上发帖询问,感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复,就在QQ SSD固态技术讨论群里问了下有人回复直接改后缀就可以了,然后改后缀打开文件选择自动一分钟后提示成功,本来改焊下来上主板了,总是不放心,这块主板通电风扇一转一停的总是重启,看网上的说法是开机到了Windows图标界面才重启刷了BIOS才没问题的,我就怕主板BIOS周围电路有问题,不然BIOS芯片怎么会坏呢,测量了一下,芯片底8脚和接地的阻值只有一百多不到二百欧姆的阻值,而技嘉A55m主板八角和接地就没有阻值,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上板通电测试喇叭滴滴响了两声就进入BIOS了

F4居然是BIOS的版本!!!!

网友A:
GA的BIOS后缀就是版本号。改个名字编程器能认得就能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的BIOS后缀就是版本号。改个名字编程器能认得就能刷了。

没玩过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玩过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

一般BIOS文件都是正好4M 8M 16M之类的,改个名字直接刷,就算有问题也不怕,反正是编程器,大不了重新刷。如果不是这种大小,一般都不是完整的文件,就算编程器刷入了,也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的BIOS后缀就是版本号。改个名字编程器能认得就能刷了。

官网上GA-H61M后面的不一样有三种 哪种都和我这个不一样 所以才在别的地方下载的  后面字母不一样主板元器件位置也不一样  怕不合适就没敢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BIOS文件都是正好4M 8M 16M之类的,改个名字直接刷,就算有问题也不怕,反正是编程器,大不了重新刷 ...

嗯 下载的是4M的 这个还真注意看了下 还有这个版本的开机好像多出了点英文 由于速度快也没拍照翻译是啥意思 是不是可以升级下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下载的是4M的 这个还真注意看了下 还有这个版本的开机好像多出了点英文 由于速度快也没拍照翻译是啥意 ...

记得GA有一些网吧特供版本的主板,确实不好找BIOS,而且官方也找不到这个型号(完整型号完全一致),只能外面找。实在不行不一致的BIOS可以尝试刷,但可能会有未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GA有一些网吧特供版本的主板,确实不好找BIOS,而且官方也找不到这个型号(完整型号完全一致),只能 ...

明天去了在试试吧 不怕它坏了还有一个备用的芯片呢

网友B:
这minpro-i烧bios挺快的, h61 板cpu可去以换个1230v2 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C:
我也是用这个编程器,
win10驱动可以装上,
只要"禁用驱动签署",
就可以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minpro-i烧bios挺快的, h61 板cpu可去以换个1230v2 可以再战几年

咸鱼看了下CPU比主板还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这个编程器,
win10驱动可以装上,
只要"禁用驱动签署",

好像尝试来着 没找到怎么禁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尝试来着 没找到怎么禁用

百度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就有了。

当时按照说明 按照win8的系统windows加c设置的结果没反应 后来查了下win10取消那个功能了 就用的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就有了。

还有微星官网下载的BIOS是EXE格式的怎么提取bin文件 想给微星a85xma-p33刷下BIOS 结果官网下载的都是exe格式的

网友:
这好运气也是爆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就有了。

根据教程设置了一下 电脑重启了两次,怪麻烦的,不过成功了win10系统也能用了

网友(2022-10-11):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刷bios

网友:
minpro有个官网的,什么都可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