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b03e1绞肉机1挡不转2挡转

楼主(2022-09-04):
一档低俗挡不转,拆开后发现有个像是电阻?的电气原件烧断,不知道什么型号,有知道的大神吗?换件都没法换

网友A:
拆下来仔细看看,应该是一个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仔细看看,应该是一个整流二极管。

已经烧坏了,看不出来是个啥

网友:
做工还不错,比隔壁的东菱好多了。

网友B(2022-11-29):
是个二极管,我2块钱淘宝发了50个,我那是一档二档转速一样,他这叼毛二极管当电阻用的吧。老爱坏

楼主(2023-02-25):
引用 网友B:
是个二极管,我2块钱淘宝发了50个,我那是一档二档转速一样,他这叼毛二极管当电阻用的吧。老爱坏 ...

什么型号的啊,亲

网友(2023-07-24):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啊,亲

找大点的电子镇流器拆一个好的换上就行啦!

网友:
这种大部分都是  二极管半波整流(功率减半)

网友:
用10A10,我把闲置不用的豆浆机改了个电炖锅,增加一个微火档,就用的这种大电流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