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8025T改科德定时器后续——失败提醒注意

楼主(2022-09-04):
之前发过一个用8025T改科德的定时器的帖子“和8139师傅学用8025T,就算是水贴了”,我吹的的是非常成功,前三周确实分秒不差,后期没有再关注,过了一个半月居然慢了2分43秒。
于是拆开折腾,测得实际工作电流接近0.6mA,纽扣电池的电量早就给耗完了,只剩1.9V。
于是想从主板继电器电源上,用稳压管分压的方式取得8025T工作电压,结果在带电焊接中放了一个小烟花,全家插座停电。
结局如下。

看看8025T心电图已成一条直线,工作电流已升至1.7mA,完犊子了。直接损失0.6元。间接损失1个晚上的时间。

比较一个正常的心电图

友情提醒:1 . 这种用电容降压的设备千万不得带电焊接,万分危险,我的脸上都感到了点射效果;2. 使用双电池供电要测实际的工作电流,有时候看似工作正常,但是工作电流并不是我们测8025T的空载电流1.5微安左右,这样时间不长电池没电误差就变得很大了。电池电压低过工作电压范围,貌似误差比8025AC还要大,起码我的这个就是。
放烟花的原因:这货设计的热地非常热,火线直接进硅桥,而零线过的阻容降压再进硅桥。我在焊取电的时候,火线通过硅桥内的一个二极管后直接通过烙铁接了地。所以这个小厂的设计水平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
教训非常深刻,谢谢分享

网友:
兴致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

网友A:
8029T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为什么要带电作业呢??  这是严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网友B:
楼主太夸张,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烟花,就说自己“脸上都感到了点射效果”
我遇到过整栋建筑物的总闸短路(我和总闸的距离,与你和定时器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发出巨大的声音和强烈的电弧,电弧射到我的脸上和手臂上,过两天脸上和手臂上都脱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9T是个什么芯片?

感谢imhs网友提醒,写错了8025T,一个代替32.768Khz晶振的芯片,很准时,坛友们常用来改走时不准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夸张,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烟花,就说自己“脸上都感到了点射效果”。
我遇到过整栋建筑物的总闸 ...

确实感到很多颗粒喷到脸上,不过跟你的比,还是差远了!

网友:
我认为全论坛应该没有人会带电去焊接芯片这样的操作。你是个例外!

网友:
带电焊接,真敢

网友:
我是不敢带电焊零件

网友:
点射,好形象的一个词

网友:
从改时钟到改定时器,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带电作业太自信了吧

网友:
带电焊接,并且还是一个热底板的电路,楼主太不把安全当回事了。

不要说是焊接,即使测试,热底板的电路都应该使用隔离变压器,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一定要万分小心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代替32.768Mhz晶振的芯片,很准时,坛友们常用来改走时不准的表!

不应该是8025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