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螃蟹没吃上——RTS5733颗粒型号不匹配!

楼主(2022-09-05):
瑞昱主控的固态硬盘(市场不多见),一直好奇想吃回螃蟹 今天机会来了,一位朋友的TIGO固态需要修复,主控类型RTS5733DLQ,颗粒为tigo自封,于是一番操作,但2分钟不到,我知道螃蟹吃不到了 颗粒不匹配,有长江颗粒的大神可否分享帮个忙呢?

网友:
这个工具不好找

网友:
长江的颗粒据说耐操,

网友:
别想了,工具要钱买的,把颗粒摘下来,放其他板子上得了

楼主:
谢谢fanallen、zzhbeyond和360安仔 看来一时半会,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啦

网友A(2023-05-15):
这是我们公司的主控,我有FW,但这个论坛只支持ZIP格式 ,且限制8MB容量,我的一包FW压缩后,大于8MB,无法上传

网友:
可以发网盘链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们公司的主控,我有FW,但这个论坛只支持ZIP格式 ,且限制8MB容量,我的一包FW压缩后,大于8MB,无法 ...

悄悄告诉你一个方法,压缩文件选极限压缩,格式是.7Z后缀,你试试。

网友:
.7z的文件名后面再加个.zip的后缀就可以了。

网友:
5733+YMTC JGS FW

网友B:
感谢楼主,先下为敬。

顺便请教一下,RTS5733DLQ_H3DTV4的板子,背面有6脚芯片的会限制开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先下为敬。

顺便请教一下,RTS5733DLQ_H3DTV4的板子,背面有6脚芯片的会限制开卡么? ...

8脚 SPI flash?

网友:
感谢masonmei热心人啊

网友:
感谢分享软件的大佬,先下为敬

网友B:
是的,8脚,上面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8脚,上面说错了。

DL mode 勾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开卡成功了吗?我有个240G金泰克也是这个主控,加一个打磨片

网友:
全是高手,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们公司的主控,我有FW,但这个论坛只支持ZIP格式 ,且限制8MB容量,我的一包FW压缩后,大于8MB,无法 ...

大佬  请问一下有没有RTS5735+B58R的固件包?
手上有一个掉盘的SSD没固件开
愿打赏200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