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6056钳表 电阻档不归零维修

楼主(2022-09-04):
前几天白嫖的万用表,结果回来换了电池后电阻档二极管档不归零,在广大坛友的热心帮助下,终于得以修复,在次特别感谢坛友hcpxxc提供自己的维修经历,抄了作业,感谢~
更换了图中三个L6三极管后电阻档二极管档正常,发帖记录,如有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坛友也能有个参照。

电容档空载有尾数,短接表笔尾数不能消除,与胜利890c+对比结果相差不大,特意咨询了淘宝胜利客服,给出回答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啊

不敢当不敢当,抄作业而已,我看不懂电路图的

网友B:
怎样白嫖的?

网友C:
和我用的一样,收藏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白嫖的?

废品站老板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用的一样,收藏一下下

你那个电容档也有尾数嘛?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真的是三极管问题?还是PCB板漏电?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先用纯酒精把那几个三极管的位置清洗一下看能否解决。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真的是三极管问题?还是PCB板漏电?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先用纯酒精把那几个三极管的位置 ...

拆下来的三极管俩;量了下确实有1个有问题,有一个是好的,还有个找不着了,反正修好了就行不纠结了

网友E:
技术厉害,这个都能修。

网友:
国产钳表的功能还是挺丰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厉害,这个都能修。

惭愧,抄了坛友作业而已

网友F:
白菜的那个帖子看了,能修好真的就是大白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菜的那个帖子看了,能修好真的就是大白菜了

又多了件趁手的家当

网友:
我不缺三极管和焊工,是缺个待修的表恭喜楼主

网友:
好技术,又得一块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