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最近偶得一个群晖NAS DS212J,故障,插电没反应,遂拆机检查!

楼主(2022-09-05):
群晖DS212J不开机

楼主:
有没有朋友知道U16这个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朋友知道U16这个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7269-1-1.html

网友:
找找DS212J拆机图。。。

网友:
估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7269-1-1.html

那图里的U1可是够糊的,啥也看不见

网友:
这货应该是个MOS管,不是电源IC

楼主:
发现我拆的这台,和楼上链接里的照片不一样!估计是批次不同。

网友:
看到了114 跟U12的114是不是很像

网友:
板子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没看懂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估计和左右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一样的,,
它们只是接了不同的电阻来调整得到不同的电压

网友:
大概和左边那个一个型号

网友:
你旁边的芯片不都告诉你了吗?在设计中,很少会同时用多种DC-DC芯片的,而且你比对脚位,就会发现这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大胆的换吧,就是这个芯片,FR9888,买一个换上去,很大概率都是好的,前提是后端的电路没有短路

网友:
没什么维修价值,修好了也是吃灰的命,这种老旧低端的NAS用起来性能低到令人发指!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7&pid=13198417

谢谢!我也感觉和U12相同,换一个试试!

网友:
记得测量一下前端后端有无短路再上电

网友:
没有看到散热器,直接吹啊

网友(2025-01-13):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