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多图慎入,手残党的表笔折腾简记——从福禄克开始到买材料自制双头探针

楼主(2022-09-05):
经过4天的编辑,终于干完了。70张图片,弟兄们慢慢看吧。
看完以后还有啥好建议,欢迎提出来,咱们看看还有哪里需要改进。

前言

一直想拥有一套别无所求的万用表笔,它能搭配我手里几个万用表,还可以换头子用于各种不同的测试。
但我做到现在,离全部达到满意效果的目标还很远。继续努力吧。

原先做了一对平时最常用的轻便表笔,是一对可换头的筷子表笔
纪念逝去的师德楼小蜜蜂——单手使用的探针表笔诞生记,以及后续
这对表笔的优点就是轻、方便,平时电压电阻等的测试基本可以对付过去。
要说缺点,当然也有不少,最让我不满意的就是这对表笔太轻,经常会被表笔线拖的掉到地上。

没说的,继续折腾吧,这次不折腾轻便表笔了,直接搞大套。
所谓大套的意思就是使用双香蕉头的表笔线配套表笔使用,这条线的选择有很多,成品、自己做都可以。
我也折腾了几条表笔线,但过程乏善可陈,和大家没啥不同,这里就只拿1种来给大家显示我做过了。

~~~~~~~~~~~~~~~~~~~~~~~
正文开始,上大片了
~~~~~~~~~~~~~~~~~~~~~~~

说起万用表,坛子里首选葫芦客,所以咱们就从葫芦客开始折腾。
首先折腾的当然是T6大表的表笔线,这个表的笔有个形状非常特别的插头,线是毛丝,线皮超软超粗。

要说缺点,就是实在太粗,并且拿来做表笔线有点短。
这就是那个表,可以看出来表笔线不长,只盘了一圈就可以很愉快的拍照。

用那个表笔线做的一条延长线,和224对比一下粗细和长短,长度足足差一倍,这副粗线中间那个就是被剥皮的插头

和我那对轻便表笔对比

我有几条这玩意,除了延长线还做了2对线,不过包皮都我被切了
这线是多年前也不知道哪里流出来一批,我买了3条,坛子里也有好多弟兄有。

前些天买来一对葫芦客的TP74表笔,还有TL224测试线,继续搞一把

灯笼头没用,弹片干掉,那个凸出的圆圈也碍事,同样的干掉

组装一下试试,先装到弯头这边,不是很好用

还是装这里比较好

当然了,后来这玩意也被我磨成了尖头,图就在上边和T6表笔线的对比中。

楼主:
后续的关于笔杆一些尺寸及材料建议。探针部分基本定型,无须再改了
1、表笔杆子那根外6内4的黄铜杆子有点重,T6的表笔线都拖不动它,可想而知有多重。
替代方案就是外5内4的无缝不锈钢管,这种管子比黄铜的便宜,也轻不少,并且尺寸准确。
2、10公分的长度略短,后来又做了2个长度,是13厘米和15厘米的,最后确定下来使用13厘米的。
3、表笔杆子粗9-10mm是最顺手的,超过12mm就感觉粗了,8mm以下都感觉细。
4、硅胶热缩管是个很好的材料,手感好,耐压高,就是收缩率不佳。

最后的建议就是使用13厘米长度的外5内4无缝不锈钢管做主体,外边套下列3层热缩管:
第一层是1mm壁厚的硅胶热缩管,作用是绝缘,这东西只要1层不算厚的就可以耐压1000V;
第二层建议带胶热缩管,作用是用它的收缩率和材料来保证绝缘层的强度;
最外层使用薄壁硅胶热缩管就行,作用就是防滑。
其实一般的热缩管都不算太滑,差不多可以直接使用的,但要说防滑,还得是硅胶。

楼主:
葫芦客的TP74表笔改了一下,不满意,原因如下:
1、这个表笔杆太滑,难怪原厂要加个阻挡圈
2、这个表笔比较粗,不顺手
3、葫芦客也不能避免的毛病,轻,我敢说他家的表笔也会被表笔线拖到地上
4、要换探针,头子不够长度折腾

这个表笔后两个缺点的原因找到了,因为前边那个灯笼头的实心部分太短,几乎和下边这个表笔那个灯笼头一样的长度
拆个福禄克1508表笔,这个表笔居然是焊接的
后边有香蕉插座,怎么连接的呢?葫芦客比较聪明,笔杆里边是一根通长的壁厚0.15的黄铜管子
这下我终于知道重一些的表笔该怎么做了,用厚一些通长铜管不就好了吗

咸鱼上买来老国产表笔,就是这个:再拆一支表笔,这次不拆福禄克的了
这个干啥用?又不重,还容易坏?
不要着急嘛,这个是拿来当壳子的,里边可以装重玩意啊。
淘宝上有黄铜和紫铜管子,买了一根外径6mm内径4mm的黄铜管子,又买了一根外径4mm内径2mm的紫铜管子,这下两头就可以分别是香蕉插座和探针插座了吧,重量也一定够

先切一段10公分的黄铜管,既然玩吗,就得不用锯子或者切割机啥的,改用弟兄们不常用的管刀来割,这玩意不再需要台钳啥的加持,徒手就能割管。管刀的用法很简单,确定好位置之后,刀头顶住管子,然后在管子上转圈就是,转到没阻力在进刀继续转————如此循环,最后就把管子割开了。除了比较费时费力之外,最大的好处就是毛刺比较少。

割开了

再割一段5公分的紫铜管子

其实可以在没有完全割开的时候直接掰开的

一只表笔的材料这就到位了

这根黄铜管子实际上是装不进去的,得打磨两头,到这样才可以正合适

两根铜管组装起来,这里出了点幺蛾子,紫铜管内外径都是比较准的,但黄铜管只有外径准,内径只有3.7,只好用钻头扩了一下孔再装进去
紫铜管子也打磨好,拿探针比划一下位置

就是这里,探针装到这个位置最合适,做个插入截止位

话说紫铜管子确实软,轻轻一下就好了

两根表笔做好,插上香蕉头看看,这……………………

找段热缩管套上试试,还是不够好看啊

幸亏我买国产表笔的时候没有只买1副

再试,这次终于好了

猜猜这是在干嘛?

当然是这个用途啦,里边这么长的空心,可以用来装替换探头的哦,拿个香蕉头堵住就行了

楼主:
国产版的表笔做完了,优点就是终于有重量了,这次就是我换更粗的表笔线也不会被扯到地上去了。
缺点呢,当然也有,首先就是它和葫芦客的TL224测试线不配套,两者不兼容,TL224的香蕉头是带套子的,就是这个套子影响了两者的组合,插不上;另一点就是这个笔杆还是有点粗。

好吧,表笔主体的铜管子已经确定,这次看看用啥外皮吧,先是想到了玻纤管,就是钓鱼竿那种管子,又想了想,安装和头子那里都不好整,还是换个想法吧。
于是淘宝上找了找,发现有硅胶的热缩管。研究了一下硅胶热缩管,发现这东西一般都是0.5的厚度,真的有点薄,于是找了厚度1.0的硅胶热缩管,如果套在6.0的铜管上,直径就是8.0,和我那对圆珠笔表笔粗细差不多,应该是比较顺手的了。

有弟兄嫌这个重的话,可以买直径5mm,孔径4mm的黄铜管,我用6mm的黄铜管纯粹是为了重量。
另外一个,硅胶热缩管不必买1mm厚度的,0.5mm厚度套在别的热缩管上也一样的用。
多套几层热缩管试试手感,就可以确定好最适合自己的表笔直径,然后就可以确定热缩管材料的规格了。
这个热缩管买错了就浪费大了,它和铜管是整个表笔杆子制作的主体啊。

记住硅胶热缩管的收缩倍率,只有1.7:1,还是内径,外径大概在1.1:1的样子。
这个数据就是内径5外径6的热缩管,缩完以后内径是3,外径大概是5.5,缩不了多少的。
想要它缩多一点,当然也有办法,热缩的时候拉长就行。

说一下探针收纳的问题,你照我的做法用管刀是没问题的。你用别的办法切割,插在黄铜里边那段紫铜管要做一下缩颈或者扩孔,原因就是那个地方孔径不能是2.0。收纳的地方有个这尺寸的孔,探针装进去可能会塞在那里,拿出来就比较难了。

硅胶热缩管到货,开始干活了。

惯例还是铜管啦,上边已经确定的结构再来一遍。

头上打磨出个锥型再套点热缩管,继续打磨一下热缩管。黑的是打磨过的,红的待打磨。

好了,截热缩管

套上,加热,然后就差不多了

打磨一下,顺手把别的表笔也套点热缩管

硅胶的手感好多了,一点都不滑。

组装起来看看效果,这次终于不粗了。

总感觉有点细了,继续折腾,试试先套一层别的热缩管

完蛋,这下套不上了,到这里再也套进不去了。

算了,恢复原来的吧。
先插上T6的表笔线试试能不能被拽走

果然,加重的硅胶皮表笔就是能安稳的在桌子上待着。

不过我还是认为插这头看着更清爽。

先把这段时间折腾表笔的成本在这里列一下吧,以前的东西就不列出来了,我的表笔比表贵这句话真不是开玩笑的
TL224测试线,68
TP74表笔,56
1508表笔,30
老国产表笔,14
硅胶热缩管,19.9
铜管2根,24
钢针,7.99

有弟兄想照做的话,后边3样,52块钱这个笔杆子的材料就大概有了,需要能换探针头子的话还得再加10只探针3.5块。
至于两头都是香蕉头的线,你自己找吧,成品还是自己组装选择喜欢的就好。
虽然TL224不是必需品,但是以上材料再加手工费,鳄鱼夹插头和接线叉头啥的都算下来,一套表笔过百不是梦想,能买不少炮灰表。

楼主:
笔杆子终于折腾得差不多了,该折腾探针了。
经过坛子里众多弟兄的实践证明,弹簧版的探针并不适合手持使用,还是它本来的气动支架才是它最合适的地方。
我的探针使用的全部都是华荣出品的P125规格,看中的不是它有弹簧(当然了,一开始看中的就是弹簧)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成熟的可换探头体系。所以呢,继续沿用就好,我找不出更换体系的理由。
看楼上这张图,右边格子里是我的一些探针,仔细看其中一格的几根,头子已经被我焊死了,还是焊死的好用。

至于怎么焊的, 磨机开窗,然后焊上就行,不开窗我也不会焊

说起万用表笔的探头,坛子里公认钢针版的最好,而且好多弟兄都做过钢针版的,一般就是在普通表笔的头子上钻孔焊根缝衣针上去。
既然要大折腾,我的钢针版探头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了,既然要做就得做个终极设计的版本啦。
说实话,我虽然比较手残,做出东西来不好看,但是自己做东西的设计应该还是挺有水平的。

折腾钢针版探头之前,先做个准备工作,研究一下公认的好针,美凌的表笔探头数据。
研究它干嘛?当然是抄作业啦,前边笔杆子不是就抄了葫芦客的部分结构吗?
美凌的这个探头数据,肯定是弄过不少种数据测试,最后确定下来的最顺手的几种尺寸啊。
我就不再研究探针尺寸问题了,直接抄作业就好。

下边正式开始抄作业,先找钢针,看着上边那几种探头,只要探出来达到20mm,最低也需要1mm粗的钢针,所以坛子里边自己焊细钢针的基本都是不合格的设计
先上淘宝找粗钢针吧,看看都能买到啥规格的,我不记得见过这么粗的针卖,但是换钢针那种修鞋的锥子总不会都是自己磨的针吧?
仔细一找,还真发现了一种钢针,正合我意啊

至于美凌那几个神马1.2、1.3、2.0啥的粗细,不就是为了拉开差距的吗?
于是我买来了1号、4/0号和7/0号这3种钢针。

等钢针的时间,先做个准备工作,拆探针,钢针到了装进探针这个外壳就好。
除了手钻之外,还需要准备锉刀或者磨机。

好吧,这根手捻钻其实是我拿来摆样子的,有电钻谁还用这个啊

磨机磨掉探针尾巴的封闭,弹簧出来就算完成

然后把探针的芯子弄出来,用钻把芯子的尾巴干掉,就可以拿出来了

至于具体怎么钻,反正如图夹外壳是不行的,钻不下来,而且外壳还会变形
夹探针露出来的头子就行,钳子、大力钳、持针钳都可以用

钻掉探针头子那个尾巴就可以剩下探针桶了,这个桶装好钢针,就是可拆卸版的钢探针了

是不是有弟兄疑惑这里混进来了一根奇怪的东西?

这根黄铜杆子是可以直接装进针筒里的,能做成一根很长的探针。
这根试验用的超长版并不好用,还是放弃这个吧。

钢针终于到了,不过我想吐槽的是,到底是民用货,不是给你加工用的,尺寸标注的误差真的有些大。

这就是说的那个粗1.67的,也就1.53左右。

这个写粗1.4的,还不到1.25。

所以,弟兄们下手的时候看好了,材料和民用品的标注有些不太一样,他这个大概是按针鼻子来标注的。

好了,先比划一下大概的长度,长针和短针大概就这个位置吧。

这个粗针试了试,大概可以直接焊到探针桶上,这个细的就比较麻烦。
先剪块铜皮做一个小套筒,为啥边上还有个钻下来的探针头?不要着急,慢慢往下看。

量好位置,把针切断到合适的长度。实测剪线钳剪钢针会有微小的刃口损伤,还是用斜口钳吧,这个干粗活比较合适

另一只钢针采用缠铜线的办法焊接

好了,做完了,双头探针,这下知道为啥还有个探针头了吧?什么,你说圆头的不好用?这个我当然知道,解决办法也很简单,以后磨尖了就是,黄铜好磨得很。

长探针也做完了,上个探针全家福。

是不是有弟兄会问,还有一种钢针呢,哪去了?
倒是也做了一只,不过用着和4/0号没啥区别。

换上4/0号探针看看

差不多可以收工了,不过这个探针平时怎么放呢?这么尖的针很危险啊。
好吧,果然自己做就是会出现各种幺蛾子。

长探针有些超长了,装进笔杆备用的时候,香蕉头插不好………………看来还得弄短点才行,今天没心情,算了。
至于这个细点的尖针,你不会忘了它是双头的了吧?当然是另一个方向插上就好。

先暂时放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探针仓是怎么用的。
这就是两种探针收纳起来的样子,我不是收不起来,而是那种方式收不起来。

里边的探针是这么放的,平时一点危险都不会有

硅胶热缩管来了,做完笔杆子,终于有心情了,继续修整探针吧。

长钢针的不是有点长吗?拆下来截短。到这里就可以了。

再把圆头探针磨一个尖出来,作为普通探头。

反过来装就是钢针探头。

长针终于能装进去了

装上长针看看

收纳长针

有根长针的探头桶短了,换个长的。
还有一对超长版的探针拿出来看看。

长针的尺寸

短针的尺寸

普通探头的尺寸

好了,那对没用的超长版扔给一对没用的笔杆子,这就可以收工了

长针由于太长,容易碰到一起,还得加绝缘套。淘宝上买了0.08壁厚的特氟龙热缩管,到货以后套上就是了。
为什么我的长针用的是短套管,其实就是为了绝缘做准备的。

这里谈一谈装钢针的打孔问题,其实坛子里众多弟兄的打孔方式都有问题,所以才说难搞。
第一就是说细钻头夹不住,其实是用错了钻头和钢针。
通用的钻夹头有2种,一种是1mm—10mm的夹头,一种是0.5—6mm的钻夹头,不要说后边这种夹头,前边那种打0.5的孔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关键是你用错了钻头————这种超细钻头,只用来给黄铜打眼的话,应该使用雕刻钻头,这种钻头不管零点几的,都是2.35的杆子,头部才变径的,这玩意就是小电磨机用的那种钻头。
钢针问题,前边已经说过,特尖钢针应该使用1.0粗的钢针,只有汽车线束测量才使用0.7的钢针。0.7钢针的用途是直接扎穿线皮探到铜丝测量的,测完了拔针就走,线皮子损伤很小,基本可以不管修复的事。

说到到这里,我这手残党也忍不住手痒了,打个孔试试。

才打了不到1厘米深的孔,我就给它可耻的打歪了。

果然啊,还是探针板的适合我,直接在表笔上打孔焊钢针对我来说有些困难。
所以呢,大家不要吐槽我的表笔和探针做的不好看,实在是手残党没办法啊。

网友:
表笔的线很重要,可换头增强兼容性也是方向!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我是用笔杆做的

网友:
厉害了,这个都自己做

网友:
我给表笔焊接一个测试探针用过

网友:
这功夫可是真的很了得

网友:
厉害了,真是精心打造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葫芦客的TP74表笔改了一下,不满意,原因如下:
1、这个表笔杆太滑,难怪原厂要加个阻挡圈
2、还是老毛病, ...

这用料都可以当点焊焊针了。

网友:
这是小东西大制作,弄起来一点也不简单啊

网友:
自用表笔工具都动手做了,,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技术了得

网友:
楼主是表笔改造专业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葫芦客的TP74表笔改了一下,不满意,原因如下:
1、这个表笔杆太滑,难怪原厂要加个阻挡圈
2、还是老毛病, ...

自己diy的表笔比较实用。

网友:
一注册就看到这个神贴,我最近也一直在想diy表笔的事,找了全网发现探针是现成零件里比较理想的选择,但是表棒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像您说的一样要么太粗要么太轻。前几天找到一种“pxtx探针式”表笔,80元,只有一两家在售,确实是探针+针套的组合,但介绍很少,也不知道用的哪种探针最后感谢您的帖子,帮助很大

网友:
我用的表笔都是原装表笔磨尖使用,缝衣针材质确实好需要做好铜套拆卸,笔尖不用长需要做好绝缘,我的原装表笔都要加个热缩管减小笔针裸露长度. 普通ICT测试探针就不要考虑了,太软太弱,动不动就断了或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