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台电骑士64G3.0U盘,坏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2-09-05):
拆台电骑士64G3.0U盘,坏了还有救吗,买来没用几次就不认盘了,量产过一次,当时识别是银灿903,量产后用过几次就一直搁置,最近想用结果又坏了,量产也找不到盘,不知还有救吗,当时花了我1百多大洋呀

END

网友A:
好歹要知道哪儿坏的才好救,FLASH坏了换FLASH,主板坏了换主板。量产认不到大概率是板子问题,可以考虑加焊下主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要知道哪儿坏的才好救,FLASH坏了换FLASH,主板坏了换主板。量产认不到大概率是板子问题,可以考虑加焊 ...

不会折腾,看来只有废了

网友B:
建议直接短接,按照该图的方法

网友C:
叫你折腾啊,坏了吧,还不能保修...

网友:
U盘我只买大品牌的现在价格也比以前便宜了很多。

网友D:
短接47  48脚上电试试

网友E:
我的本事基本就是扔

网友F:
15年3月的,肯定过保了。
请楼主上ChipGenius图

网友:
不会折腾,支持一下人气。

网友:
短接然后插电脑重新量产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年3月的,肯定过保了。
请楼主上ChipGenius图

引用 网友F:
15年3月的,肯定过保了。
请楼主上ChipGenius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短接,按照该图的方法

老眼昏花看不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你折腾啊,坏了吧,还不能保修...

不是我折腾,是它坏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接47  48脚上电试试

太小了,眼神不好,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本事基本就是扔

就是,不过扔之前会拆开来看看

网友:
楼主不知道ChipGenius是什么?

ChipGenius芯片精灵2021年七一新版发布 v4.21.0701(2021-07-01更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544-1-1.html

转发一个免M币下载地址:
https://msoushi.lanzoul.com/iBsjV0b03vwd

网友:
银灿的主控为什么非常容易坏

网友:
留个纪念吧,。我当时朗科8M的U盘还留着,朗科当时号称发明世界第一块U盘、、

网友:
台电的,我一般不碰,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