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废物利用做个厕所堵臭器

楼主(2022-09-05):
废物利用做个厕所堵臭器
一个不锈钢碗烧变色了没有用了,外面拣了了一根pvc管和精铁皮。首先用免钉胶固定pvc管,三天后才基本全部固化 ,再用铁皮盖在上面打热熔胶防水。收工。

网友:
厕所堵臭器

网友:
好手艺,要是带一圈胶皮密封就更好了。

网友:
会不会掉下去卡住拿不出来?

网友:
最好是用那种弯通一体化设计的。

网友A:
这蹲坑没有存水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蹲坑没有存水弯?

有啊,那也得装,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便器没做S弯吗?碗面需要硅胶垫子才能完美密封。

网友:
这个碗与管道口径非常般配,利用的非常到位。

网友:
很实用的DIY

网友:
我是直接拿一截90的白色PVC管插在孔里面,还有防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