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河南新飞车载小冰箱ATP-18L,用220v电一直哒哒响,不工作。

楼主(2022-09-05):
如题,领导的小冰箱,说是有问题了不工作。
拆开看了看,接上220v市电绿灯一直闪烁,风扇不转,而且电源板发出哒哒的响声,
这时用万用表量了一下输出,在3V~5V之间一直不停的跳。
然后用DC电源测试了一下,发现冰箱是能正常工作的,绿灯常亮风扇也转了。
拆了那几颗电容下来测量,发现也是正常的,
新手一个搞不懂到底是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A:
开关管那里明显烤糊了

网友:
电源板都烫黑了,估计凉了,你自己出钱给领导换个电源或者换个冰箱,说不定有望升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那里明显烤糊了

可以帮忙标记一下吗?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找个电源板装进去

网友:
开关管那里有个二极管处印刷板明显烤糊了

网友B:
最小这颗辅助供电查了吗

网友:
电源板输出应该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这颗辅助供电查了吗

查了,是正常的

网友:
有压缩机吗?没有的话是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
12v供电还不好说,直接买一片电源板替换就好了

网友:
这电源板应该好修

网友:
半导体制冷,效率赶人

网友:
换块电源板,话说半导体片制冷效率太低。

网友:
我同事花100多买了全套散件回来折腾 结果效果不理想 又花100多买了个涡流管

网友:
现代化维修:换板

网友:
开关电源打嗝,应该和启动电阻和启动电容有关吧!

网友:
电源模块不行了吧,带不起负载

网友:
换电源板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小这颗辅助供电查了吗

说得对,打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