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D90相机拍照时卡住了,报警ERR ....

楼主(2022-09-05):
5.1出去玩,相机拍照时卡住了,报警ERR,照着网上的资料买回齿轮换了。拆机时弄坏了小主板连着的那块小板(下端连高压电容),网购一块旧的换上,现在出现半按快门,对焦走到底,再按又回到底,镜头上的AF打开开,取景框中那个对焦框就消失。请各位大虾指点,这是啥问题?

网友A(2022-11-21):
齿轮不用换,点一点502直接粘死就行。这种故障在其它小日本的机器上也常见,电机杆与塑料孔之间是紧配合,随着时间流逝塑料开始老化,弹性失去塑料就会裂开,所以说小日本的东西再精制都是有寿命的,一般就是十年左右,这些都是有意识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不用换,点一点502直接粘死就行。这种故障在其它小日本的机器上也常见,电机杆与塑料孔之间是紧配合, ...

这类塑料开裂故障仅仅用胶水粘用不了多久,需要将细金属丝烫进去增加强度。这是修老的卡式盒带录音机按键时的经验。

网友:
看到折相机,头就大。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了你可能就不想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