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修碎屏的进口货Eldex柱塞泵+高颜值电蚊拍竟是镍镉电池

楼主(2022-09-05):
仓库里有几台进口的泵,被我翻出来玩玩,其中一台屏幕碎了。

Eldex Laboratories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公司致力于发展化学分析和化工过程控制仪器。Eldex的愿景是为客户提供既符合严格的工业要求,又价格合理的产品。
Eldex Optos系列柱塞泵,采用316SS不锈钢外壳,PE材质活塞,蓝宝石柱塞感应头
l 液晶显示流量、压力,只要按设定键即可调节流量设定,按RUN/STOP键,泵即开始运行/停止,可以通过模拟信号(0-5V、4-20ma)或RS232指令进行远程控制灌注速度和压缩补偿
l 高分辨率的步进马达可*限度的提高流体输出,将输送脉冲降到*
l 全集成活塞冲洗系统,可以冲洗掉导致活塞密封圈磨损的化学结晶,延长柱塞和密封圈的使用寿命,清洗液使用含20%去离子水的甲醇溶液
l *可传输500CP(厘泊)粘度液体
l *流体温度:120度
l 重复性:±0.3%
l ×出口(1HM、2HM、3HM):1/8"×1/8"Swagelok连接
l ×出口(其他类型):1/4"-28接头(用于1/8"外径管)×1/16"内径管
l 电源:100-230VAC,50/60Hz,80W
l 外部尺寸(宽高深,cm):10×23×24
l 重量:5.3公斤(标准型),6.4公斤(脉冲阻尼机型)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自动往复注射器,但是价格比较贵。
废话不多说,开拆,步进电机带动曲轴,活塞往复运动,宝石结构的单向阀。

白色排线是液晶屏,蓝色排线是薄膜按键板,剩下就是大主控板,单片机,步进电机驱动

拆下受损的薄膜按键板,看到液晶屏也碎了,挺惨的

拆下来的液晶屏,玻璃碎了

从仓库里翻出来一台低配款故障机拆屏幕,显然低配版少了一个大大的铝合金感应器

步进电机带动同步皮带,驱动曲轴,上面那个大铝合金罐子就是感应器

一开始我以为是1602液晶屏,结果不是,管它呢,反正从旧机上拆的屏幕能用上。仓库里还有几台故障机,都是电源坏了,有空再研究吧

别人给了一个不能用的电蚊拍,颜值不错,拆开修一下

老式的双面网,不是现在流行的三层网

注意事项

按钮和开关,颜值确实还行

打开三颗螺丝,貌似不是铅酸也不是锂电,而是镍镉电池,真是少见了

高压发生器用的成品模块,好评,寿命应该强一些

小的阻容充电,反正镍镉电池耐操,最后给电池补电就能正常用了

楼主:
勘误:那个大铝合金罐子可能是脉冲阻尼机

网友A:
仓库里的宝贝不少呀!

网友B:
这种好东西都有,利害!

网友:
电蚊抓拍漂亮

网友C:
应该是12232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仓库里的宝贝不少呀!

都是垃圾货哈哈哈哈

网友D:
电蚊拍用镍铬的还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12232的模块

特地翻出来看了,HDM16116L,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东西都有,利害!

其实都是电子垃圾。。。。。。。。。。。。。

楼主:
看中电蚊拍的外壳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蚊拍用镍铬的还真不多~

谢谢捧场哈哈,寿命应该比铅酸强点

网友E:
镍铬内阻低,但是并不很耐艹啊,记忆效应是硬伤。

网友F:
这是啥,还真没见过~

网友G:
没拿螺丝刀戳戳网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拿螺丝刀戳戳网面?

哈哈,不敢不敢,怕误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啥,还真没见过~

把它想象成一个自动注射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镍铬内阻低,但是并不很耐艹啊,记忆效应是硬伤。

有道理,看样子是早期的货了

网友:
电蚊拍颜值高,看内部空间,换锂电即可

网友:
仓库是个宝地,可惜的是大多会成为电子遗弃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