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集芯IP2312充电模块电流设置方法

楼主(2022-09-05):
看到8139推荐的充电模块:嫌TP4056的1A和TP5000的2A充电器速度太慢,DIY一个IP2312的3A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4619-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正好前期正好也用过,确实不错,卖家给出的说明都是一个版本,这里补充两个信息,供使用参考

1、设置充电截止电压,板子上提供了一个跳线焊点,切换截止电压使用,实际上可以设置为4种截止电压:
电池类型选择
IP2312U_VSET支持通过在D1(第1脚)上接不同阻值的下拉电阻,来选择对应的电池类型(电池充满电压):

NC 4.2V------默认,跳线开放
43K 1% 4.3V
75K 1% 4.35V----短接跳线
100K 1% 4.4V

通过修改该电阻,除了默认4.2V和短接跳线后的4.35V外,还可以设置出4.3和4.4两种电压值。

2、修改充电电流
板子默认电流为3A,但3A实际板子发热量还是比较大的,通常如果单只18650(或者2并)还是设置到2A比较合适,这时候板子发热量还是有明显下降,对电池相对也更友好一些。
恒流充电电流ICC可以通过ICHG引脚外挂电阻RICHG来设定,所设定的电流是电池端恒流充电电流: ICC=135000 / RICHG。(充电电流设置精度±10%) RICHG 最大值170K,对应最小充电电流0.8A;RICHG 大于170K后,会认为没有接电阻(NC),充电电流恢 复为默认值2.1A;
几个常用值:
135Kohm 1A
91Kohm 1.5A
45Kohm 3A------默认值
NC 默认值 2.1A ----拆掉

电流调小后转换效率相应也略有提高

典型应用电路,供参考:

网友:
看了下 价格不错

网友(2023-02-15):
通过修改该电阻,除了默认4.2V和短接跳线后的4.35V外,还可以设置出4.3和4.4两种电压值。

网友:
学习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
我也买了几块,这个模块通电不接电池充满指示灯不亮吗?

网友:
这个充电模块不错,支持反接保护吗?

网友A:
哪位大神给科普下ip2312和2312u有什么区别?
我的2312输入电压大于5.6v就拒绝工作了,也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神给科普下ip2312和2312u有什么区别?
我的2312输入电压大于5.6v就拒绝工作了,也没有坏。 ...

网友B(2023-10-11):
充电电流能进一步降低么? 比如  500 - 800 甚至 400mA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能进一步降低么? 比如  500 - 800 甚至 400mA ?

我也是这么想的,制作一个更宽范围的充电器

网友:
正想弄个,学习了。。

网友C(2024-07-23):
买了现成模块是两灯模式,不接电池和接电池充电中都是红灯亮,充满转蓝灯,请教下一灯模式是怎么个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现成模块是两灯模式,不接电池和接电池充电中都是红灯亮,充满转蓝灯,请教下一灯模式是怎么个逻辑 ...

如果按照标准解法,应该是这样的。看板子上的LED确实好像也是pin1 和 pin3接出来的。想换成一灯模式,需要把pin3用1k电阻拉到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能进一步降低么? 比如  500 - 800 甚至 400mA ?

RICHG 最大值170K,对应最小充电电流0.8A;RICHG 大于170K后,会认为没有接电阻(NC),充电电流恢 复为默认值2.1A;
几个常用值:
135Kohm 1A
91Kohm 1.5A
45Kohm 3A------默认值
NC 默认值 2.1A ----拆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标准解法,应该是这样的。看板子上的LED确实好像也是pin1 和 pin3接出来的。想换成一灯模式, ...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实际试过,一灯模式不装电池,LED是什么状态,这个芯片感觉指示灯有点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实际试过,一灯模式不装电池,LED是什么状态,这个芯片感觉指示灯有点缺陷。 ...

可以试试,就把3pin对着的灯拿掉,跳到电源端连接就可以了,当然,把电阻也换一下最好了。他目前这个双灯模式,其实接MCU之类的更合适。人看,单灯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就把3pin对着的灯拿掉,跳到电源端连接就可以了,当然,把电阻也换一下最好了。他目前这个双灯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