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蛇炼狱蝰蛇幻彩版 微动脚跳线图,以备大家参考

楼主(2022-09-05):
焊工不好,焊盘坏了一个,于是用万用表测了炼狱蝰蛇 幻彩版 微动脚跳线图,如下:

测量跳线图如下:

和炼狱蝰蛇2013版一样的跳线。
为了大家存储方便,整到一个图上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温度稍高,手慢点,必掉焊盘

网友:
我换过微动,从没换过板子.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说~~~

网友:
这鼠标焊点高,很容易搞废。

网友(2022-12-27):
助焊剂,助焊剂,助焊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助焊剂和  提前铺锡,可以让原焊锡更快融化。

网友:
和我手上使的牌子一样。

网友A:
空间比较小,再出故障就只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比较小,再出故障就只能扔了

飞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