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好久没动车了,电瓶亏电严重,电压只有11.4V

楼主(2022-09-05):
好久没动车了。电压11.4V。
充了一小时了。用的24V电动车电池组,加12v转换器+B6充电器,选铅6节,5A电流。
就是做车里耐心等待。

楼主:
B8充电器,同B6一个类型。今天,9-6上午充了一个半小时,4.3安时。等不及就不充了。一共充了13.5安时。电瓶是70安时的骆驼电瓶,车子2014年买的。

网友A:
充到12V以上就可以了,然后发动车去跑个半小时就行了

网友:
图片上是B8充电器

网友:
点赞,电瓶又恢复了青春

网友:
哈哈,我的车一直是11V多一点,每次车子用完了放上几天就11V了,但然后就不再下降了,一个月也能呼呼启动

网友:
蓄电池电压低于12V,性能下降

网友:
只要没有饿死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一般车上不假装太多常电设备的话,比如报警器之类的,

只要一周能开5分钟以上,就没问题了。

有问题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B:
11.4V还好吧 19年和20年有两次给过放到2V 现在还能用 混动新能源 不需要靠电瓶点火 点火靠动力电池

网友C:
18年买的车,原车电瓶,现在停车库一个月不开,还有11.8,一打就着,感觉还能再战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年买的车,原车电瓶,现在停车库一个月不开,还有11.8,一打就着,感觉还能再战3年 ...

电瓶:我不要你感觉,我要我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4V还好吧 19年和20年有两次给过放到2V 现在还能用 混动新能源 不需要靠电瓶点火 点火靠动力电池
...

2V,还能给充起来,可真是块饿不死的好电瓶呀!

网友:
11V应该还算是电瓶的正常工作电压区间吧?

网友:
应该可以打着的,打不着就不是电压低的问题,是整个电瓶不行了,放电能力不行。

网友:
11V不算亏电吧,我车熄火一会就掉到11V多了  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到12V以上就可以了,然后发动车去跑个半小时就行了

亏太多,用发动机一时半会儿可能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4V还好吧 19年和20年有两次给过放到2V 现在还能用 混动新能源 不需要靠电瓶点火 点火靠动力电池
...

那电瓶还有啥必要啊

网友:
前两天自己的车电瓶10.3V左右,用充电机冲一晚第二天一样10.3v!最后换了一块超威电池!300大洋!

网友:
11.4V也能叫严重亏电?我听歌到10.x都能一把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