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易电池供电电烙铁实验

楼主(2022-09-05):
x宝买的5v电烙铁芯,电阻3.6欧姆,二个18650串联,微波炉轻触开关。8秒化锡,比电子yan改的电烙铁好用。

网友:
这么简单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这个形状应该叫焊枪

网友A:
看这日期水印,15年后还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日期水印,15年后还这样用?

就你眼尖。。。。。。

网友:
这创意无敌了

网友:
十五年后电烙铁的发展趋势

网友:
没板电池坏的快

网友:
超功率使用了,会减低烙铁芯使用寿命吧

网友:
用手我持起来不太方便吧.

网友:
室外应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应急用一下可以,估计没几次电池就挂了吧?

网友:
简单粗暴,应急使用还行。

网友:
5V的烙铁芯,我还没见过,多少瓦呀?

网友:
楼主的创意很好

网友:
如果用616控制板会怎么样

网友:
我这是穿越了?简单的加个外壳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