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更新:已拆开)一个想展示给大家看的U盘,不知道怎么拆开

楼主(2022-09-05):
这个U盘不知道老父亲16年还是18年从哪里买的,一直插在电视上放歌用,好像是电视卖场推销的“大容量正版”。大约18年底他跟我说这个盘不但用不了了,还会造成电视进入U盘模式后卡死。
我就拔下来丢在一边了,看外观就觉得是个山货,也没有折腾的想法。

最近不是YQ又在家了么,我想拆开看看黑片能黑到什么程度,无奈打不开,感觉是胶粘的,但外壳太小也太硬了。
感觉厂家很“聪明”,搞这种金属外壳,表面看起来高大上,还从根本上杜绝了你拆解揭穿真面目的可能。

主控是建荣的,插上电脑能用,但是不定时报错、卡死。

主控厂商: Appotech(建荣)
 主控型号: U
闪存识别码: 550000000000 - 4CE/单通道 [SLC]
可能的闪存型号 ------------------Unknown(未知)

大家说说怎么拆开?或者有人拆过吗?谢谢!

-----------------------------------------------分割线------------------------------------------------------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已经拆开了。请看图:

网友A:
百度文库找到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ab8fc18df705cc17552709d5.html

网友B:
用别针弯个小勾拉出来即可

网友C:
SLC芯片,不应该啊

网友D:
黑胶体的,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上面的人,已经把方法都说了,拆盘短接找量产工具就行了

网友F:
回形针拉直,弯一个大约2mm的勾√,然后从中间插进去,向两边挠,挠到阻力就向外拉,两边都有勾,要分别向两边拉,拉一边容易卡壳。

网友G:
三楼的方法就行。

网友H:
这个看起来还真没办法

网友:
暴力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找到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ab8fc18df705cc17552709d5.html

谢谢!这个办法可行,我参考着拆开了,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别针弯个小勾拉出来即可

谢谢!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SLC芯片,不应该啊

拆开了,不知道是不是S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胶体的,没有任何意义...

确实,一体化的,没有折腾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人,已经把方法都说了,拆盘短接找量产工具就行了

一体化的板子,好像没有短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形针拉直,弯一个大约2mm的勾√,然后从中间插进去,向两边挠,挠到阻力就向外拉,两边都有勾,要分别向 ...

老哥的办法可行,已经无损拆开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楼的方法就行。

是的,我综合上面几位大神的指导,已经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看起来还真没办法

还是有办法的,已经拆开了,谢谢!

楼主:
太小了,不好用力,我开始也准备暴力的。后来才发出来求教,已经无损拆开了。

网友:
我取这个毫无压力用弯钩镊子 轻松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