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tv盒子能用的荐片播放器?

楼主(2022-09-05):
如题有没有tv盒子能用的荐片播放器?

我装了一个,但是进去了就退出

网友:
https://xz.0798ls.com/jp.apk
这个不行么?

网友A:
旧版本可以,但不推荐使用,荐片广告和流氓行为都太多,运行太卡了,最大的问题是播放会缓存到本地,看一会就要清理缓存,时间长了对emmc寿命影响大,推荐使用TVBox,流畅简洁,片源比荐片多太多了

网友:
不建议楼主这么弄,本身盒子配置就不高,安装此类软件,盒子会运行卡顿的。

网友:
占用内存严重!

网友:
盒子配置低用TVbox这类软件,配置好接口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版本可以,但不推荐使用,荐片广告和流氓行为都太多,运行太卡了,最大的问题是播放会缓存到本地,看一会 ...

能否用華數的破解版本,發現我新買的安卓7的盒子安裝後啟動不能,老盒子的4.4系統的,就完美使用
不知道TVbox有沒有華數的穩定

网友:
荐片是啥?可能可以用kodi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