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电动车喇叭开关拆除的故事!

楼主(2022-09-05):
2007年的电动车 ,喇叭好久不响了,因为不怎么骑,还有一直在忙的原因,买来配件,手动拆除不下来左侧车把手,未安装,但也忽略了这个喇叭开关的测试,昨天抽空剪了线,按到车把上发现竟然新的也不响。万用表测量,开关始终开路,所以发帖求助论坛,电动车喇叭开关不通,求助怎么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封控中。。。,继续研究怎么拆,忽然发现两侧有条缝,这个缝挺窄的,很深,用论坛12合一的头子,够不着,无意中发现桌子上还有个废旧的钥匙,拿钥匙插进一侧的缝隙,刚好进去,嘿嘿,这不就有工具了吗?灵光一现,拿来另一个车锁钥匙,两侧缝隙填满,从正面下手,12合一 最小的那个一字找缝隙慢慢强行插入,轻轻搅动,慢慢摇。。。奇迹终于发生了,竟然拆了下来。附几张图,供大家参考。

最后发现,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插头,不按的话,还能通,一按,就必然断开,反人类设计啊!

网友A:
按钮中间裂开了?

网友:
我的爱玛电动车 有一段时间喇叭不好使。问了修车的地方说修不了,说能不能换 他们说没有 你得找售后。后来我碰了一点wd40 然后就正常了。中间要喷了几次之后到现在一直都正常。

网友:
原来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中间裂开了?

拆下来就是这样的,原厂质量堪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厂里不会亏了做生意。

网友:
外壳留下,自己DIY换上去

网友B:
这种再生塑料件,搞几下就开裂了。强度太差。

网友C:
胶糊上还能不能用?

网友:
追求利润没有上限,降低成本没有下限,这就会导致质量严重下滑

网友D:
原来是这样拆下来 的。

网友E:
喇叭涉及安全,还是要可靠能用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再生塑料件,搞几下就开裂了。强度太差。

的确如此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涉及安全,还是要可靠能用才好

还是用原装的了,尽管用了14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这样拆下来 的。

嗯 欲速则不达,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糊上还能不能用?

我也在想  计划用  热熔胶+按钮键 来修复,就是那个喇叭形状的 在想如何用改造。

网友F:
用了14年,车都可以报废了,这按键坏了说的过去

网友:
自复位开关就行,电流选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14年,车都可以报废了,这按键坏了说的过去

是 有了14年,净使用的时间其实不多。
之前那个是线条脱焊了,我拆开了以后,加焊,能用了,拆的这个是新买的,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