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用银灿IS903主控板,制作容量为128G的U盘

楼主(2022-09-05):
主控板使用的是:银灿IS903 USB3.0 U盘PCB主控板 BGA132 BGA152 写保护双贴
闪存使用的是二手拆机的TH58TEG9DDJBA89东芝64g mlc高速闪存芯片 BGA132

量产工具使用银灿IS903-A4U盘量产工具 2.11.02.11
打开量产工具,然后插上U盘软件自动检测到闪存芯片,按下F9后,就出现强力删除的选项。

进项量产设置,密码是IS0024
可选择格式化设置、读写测试,修改产品信息,如需要磁区分割,可进行设置。进阶设置里选SWP(写保护功能),
其他默认即可。
最后点击开始就行了!!!

银灿IS903-A4U盘量产工具 2.11.02.11.rar

楼主:
量产的 时候,如果开启了写保护功能把主控板的写保护开关关掉,才能量产成功

网友:
拆机内存芯片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值得再利用

网友:
拆机内存芯片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值得再利用,这是充分利旧啊!

楼主:
TIMEING MODE:定时模式FAST,CTLOC为超频,我设置为0,不超频,格式化不选,速度测试也不选

楼主:
量产的时候勾选了,格式化选项的话,一定要按F9强力删除后,然后重新拔插U盘,量产才不会卡在fatmat(格式化)时出错。

补充内容 (2022-9-18 14:20):
量产的时候,一定要按F9强力删除后,再重新拔插U盘才能正常量产

网友(2022-11-22):
板子 好评啊

网友:
主控打胶防止吹跑?

网友A:
主控打胶,万一主控坏了,再换主控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不错 哈哈哈哈

网友(2023-02-14):
板子不错,为啥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打胶,万一主控坏了,再换主控就麻烦了。

这个是704硅橡胶,很好拆的,又能起到固定的作用

网友:
板子很爽,可惜没4K

网友:
用老旧SSD拆颗粒做U盘确实不错

网友(2023-04-14):
引用 楼主:
这个是704硅橡胶,很好拆的,又能起到固定的作用

这个方法不错,刚刚补了个903主控,只能认2ce,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2023-11-19):
引用 楼主:
TIMEING MODE:定时模式FAST,CTLOC为超频,我设置为0,不超频,格式化不选,速度测试也不选 ...

请问CTLOC超频设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