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运行结果出错,相同的代码在STC一切正常!

楼主(2022-09-05):
之前的标题:辉芒微单片机数组放在flash里面如何定义?

由于内存不足,一个常量数组就占了30个字节,想放到flash里面。如何定义?   这个问题以解决,在前面加个const就可以了,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运算结果不对,,代码10楼!

网友A:
如何是 c 语言就加个 const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是 c 语言就加个 const 就可以了

试了不行,编译后的RAM 一样大。我是这样定义的:const  uchar a[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编译后的RAM 一样大。我是这样定义的:const  uchar a[30],

RAM一样大是“一样大”还是“一样很大”

网友:
//*********************************************************
/* 文件名:TEST_60F01x_IO.c
* 功能:   FT60F01x IO功能演示
* IC:      FT60F011A SOP8
* 晶振:   16M/4T
* 说明:   当DemoPortIn悬空或者高电平时,
*                   DemoPortOut输出50Hz占空比50%的波形
*                   当DemoPortIn接地时,DemoPortOut输出高电平
*
*                  FT60F011A  SOP8
*                 ----------------
*  VDD-----------|1(VDD)    (GND)8|------------GND
*  DemoPortIn----|2(PA2)    (PA4)7|----DemoPortOut
*  NC------------|3(PA1)    (PA5)6|-------------NC
*  NC------------|4(PA3)    (PA0)5|-------------NC
*                              ----------------
*/
//*********************************************************
#include "SYSCFG.h"
//***********************宏定义****************************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moPortOut        PA4
#define  DemoPortIn                PA2

const unsigned char array1[10]={1,2,3,4,5,6,7,8,9,10};
const unsigned char array2[10]={1,2,3,4,5,6,7,8,9,10};
const unsigned char array3[10]={1,2,3,4,5,6,7,8,9,10};
const unsigned char array4[10]={1,2,3,4,5,6,7,8,9,10};
const unsigned char array5[10]={1,2,3,4,5,6,7,8,9,10};
const unsigned char array6[10]={1,2,3,4,5,6,7,8,9,10};
unchar i=0;
/*-------------------------------------------------
*  函数名:POWER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0;                                //IRCF=111=16MHz/4T=4MHz,0.25us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OPTION = 0B00001000;                                //Bit3=1,WDT MODE,PS=000=WDT RATE 1:1

        PORTA  = 0B00000000;
        TRISA  = 0B00000100;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A2-IN PA4-OUT
        WPUA   = 0B000001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开PA2上拉
        MSCKCON = 0B00000000;
        //Bit4=0,禁止LVR(60F01x O版之前)
        //Bit4=0,LVREN使能时,开启LVR(60F01x O版及O版之后)
    //Bit4=1,LVREN使能时,工作时开启LVR,睡眠时自动关闭LVR(60F01x O版及O版后)
}
/*-------------------------------------------------
*  函数名:DelayU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NOP();
        }
}
/*-------------------------------------------------
*         函数名:DelayM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16M-4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  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ms
*         输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5;b++)
                {
                         DelayUs(98);                //快1%
                }
        }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i=array1[0];
    i=array2[0];
    i=array3[0];
    i=array4[0];
    i=array5[0];
    i=array6[0];
        while(1)
        {
                DemoPortOut = 1;
                DelayMs(1000);
        DemoPortOut = 0;
        DelayMs(1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一样大是“一样大”还是“一样很大”

奇怪,刚刚试了下又可以了。
Warning [359] keel.c; 113.13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pointer to const unsigned char -> pointer to unsigned char

但有几个警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刚刚试了下又可以了。
Warning [359] keel.c; 113.13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pointer types    ...

注意下格式和符号。

网友C:
6个数组相同,会不会被优化成一个数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个数组相同,会不会被优化成一个数组哦?

也有可能,这个编译器优化得怪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这个编译器优化得怪厉害的。

//*********************************************************
#include "SYSCFG.h"
//***********************宏定义****************************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P_TXD1   PA0     //PA1串口打印

const unsigned char  key[]={0X01,0X23,0X45,0X67,0X89,0XAB,0XCD,0XEF};

const unsigned char  NLF[2][2][2][2][2]=
{
        0,1,1,1,0,1,0,0,
        0,0,1,0,1,1,1,0,
        0,0,1,1,1,0,1,0,
        0,1,0,1,1,1,0,0,
};

void POWER_INITIAL(void)
{
        OSCCON = 0B01110000;                                //IRCF=111=16MHz/4T=4MHz,0.25us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OPTION = 0B00001000;                                //Bit3=1,WDT MODE,PS=000=WDT RATE 1:1

        PORTA = 0B00000000;
        TRISA = 0B00000000;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A4-输出
        WPUA = 0B000000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MSCKCON = 0B00000000;
        //Bit4=0,禁止LVR(60F01x O版之前)
        //Bit4=0,LVREN使能时,开启LVR(60F01x O版及O版之后)
    //Bit4=1,LVREN使能时,工作时开启LVR,睡眠时自动关闭LVR(60F01x O版及O版后)
}

/********************** 模拟串口相关函数************************/
void BitTime(void)        //位时间函数 9600的波特率发送1位的时候为104.166us
{                                         //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为104.1667*10=1041.667us=1.041ms
        uint16 i;
    i=  33;
        while(--i);
}

//模拟串口发送
void send_byte(uint8 dat)        //9600,N,8,1                发送一个字节
{
        uint8        i;
        GIE =  0;
        P_TXD1 = 0;
        BitTime();  //每位延时一下
        for(i=0; i<8; i++)
        {
                if(dat & 1)                P_TXD1 = 1;
                else                        P_TXD1 = 0;
                dat >>= 1;
                BitTime();  ////每位延时一下
        }
        P_TXD1 = 1;
        GIE = 1;
        BitTime(); ////每位延时一下
        BitTime();
}

unsigned char getBit(unsigned char source[],int n)
{
        unsigned char temp0=(unsigned char)1<<(n%8);
        unsigned char temp1=source[n/8]&temp0;
        if(temp1!=0)
        {
                return 1;
        }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 RRC(unsigned char source[],char c,char n)
{
        int i=0;
        unsigned char temp;
        for(i=n-1;i>=0;i--)
        {
                temp=source[i];
                if(c!=0){
                        source[i]=(source[i]>>1)|0x80;
                }else{
                        source[i]=(source[i]>>1)&0x7f;
                }

                if(temp&0x01!=0){
                        c=1;
                }else{
                        c=0;
                }
        }
        return source;
}

unsigned char * RLC(unsigned char source[],char c,char n)
{
        int i=0;
        unsigned char temp;
        for(i=0;i<n;i++)
        {
                temp=source[i];
                if(c!=0){
                        source[i]=(source[i]<<1)|0x01;
                }else{
                        source[i]=(source[i]<<1)&0xfe;
                }

                if((temp&0x80)!=0){
                        c=1;
                }else{
                        c=0;
                }
        }
        return source;
}

unsigned char * CRYPT(unsigned char *source)
{
        int i=0;
        unsigned char c=0;
        unsigned char nlf,y16,y0,k,result;
//        init();
        for (i = 0; i < 528; i++)
        {
                nlf=NLF[getBit(source, 31)][getBit(source, 26)][getBit(source, 20)][getBit(source, 9)][getBit(source, 1)];
                y16=getBit(source, 16);
                y0=getBit(source, 0);
                k=getBit(key, i%64);
                result=nlf^y16^y0^k;
                if (result!=0) {
                        c=1;
                }else {
                        c=0;
                }
                source=RRC(source,c,4);
        }
        return source;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ource[4]={0x12,0x34, 0x56, 0x78};  //原始数据,,
        unsigned char *p;

        POWER_INITIAL();
    P_TXD1=1;   //串口发射脚先置1

        p=source;

    send_byte(0xaa);
        send_byte (source[0]);   //串口打印原理数据
        send_byte (source[1]);   //串口打印原理数据
        send_byte (source[2]);   //串口打印原理数据
        send_byte (source[3]);
        send_byte(0xaa);

        p=CRYPT(p);

        send_byte(0xaa);
        send_byte (source[0]);  //串口打印处理后的数据
        send_byte (source[1]);  //串口打印处理后的数据
        send_byte (source[2]);  //串口打印处理后的数据
        send_byte (source[3]);  //串口打印处理后的数据
        send_byte(0xaa);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下格式和符号。

上面这个程序,另外一贴子提到的问题,,相同的代码在STC上完全没问题,,在这个上面,,处理后的数据,4个字节打印出来全是0

网友B:
好复杂的计算,看上去应该是ram不够用了。你可以先试试改改不用const,能算个简单点的出来,再改const试试。或者用汇编写,省内存。

网友:
只能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调试

网友C:
不同编译器之间切换,容易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

之前在IAR上跑得很顺的一个软串口代码,移植到这个单片机,死活不对。
调试发现编译器处理(%3),对3取余数不正常,于是改了一下写法就可以了。
回头在程序的其他地方验证这个(%3),对3取余,又是对的。

所以优化出问题不是某个操作的问题,而是某些组合情况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同编译器之间切换,容易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

之前在IAR上跑得很顺的一个软串口代码,移植到这个单片机 ...

调试了半天,应该是这句话算出来为0
result=nlf^y16^y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的计算,看上去应该是ram不够用了。你可以先试试改改不用const,能算个简单点的出来,再改co ...

那几个数组定义为const RAM就够用,只占用到73%,,如果不定义为const就不够用,,我在FT60F021上试过,即使不加const也是运行结果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了半天,应该是这句话算出来为0
result=nlf^y16^y0^k;
这么连续的幂运算实在有点为难了。

还好吧,,这个是异或运算,在STC上我也是这样的,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编译器之间切换,容易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

之前在IAR上跑得很顺的一个软串口代码,移植到这个单片机 ...

现在,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但现在不知道是哪条语句出问题,这个代码我是从51上移植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估计也是这个问题,但现在不知道是哪条语句出问题,这个代码我是从51上移植过来的. ...

搞错了result=nlf^y16^y0^k;算出来对的。RRC算出来不对。

楼主:
这个是在stc上面运行后的值,才是正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