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小刀电动车无刷控制器2代

楼主(2022-09-05):
铭牌 小刀电动车原装的升级替换下来的

外壳有商标

线束 线的质量很好

接口也打了防水胶

拆开

防水做的很细致 有密封垫

内部 主芯片

大电容

背面 过电流处有挂锡

拆掉所有连线 电容也打胶固定
小刀原装做工挺不错的

end

网友:
做工挺规矩的,话说没看到mos型号

网友:
小体积,改个无刷驱动器合适。

网友:
快9年了,当时的做工很不错!

网友:
不错当年用料到位

网友:
用料做工实在,看着不错

网友A:
应该改成总线制,要不太多线了

网友:
用料的确考究,不错的东东。

网友:
没有灌胶,差评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用心了的

网友:
上次电动车骑着骑着一股子焦味,动力还一掉一掉的,拆开检查才发现那个电池线是插片的,接触不好导致发热,把端子都烧融了,还好没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改成总线制,要不太多线了

或者像机箱电源,改成全模组接线。量产高频注入无抖动启动,无感无刷专用芯片,可去掉霍尔线,避免绕组发热霍尔损坏问题。

网友:
做工不错,大品牌就是不一样

网友:
做工都是大同小异的,就看厂家选用的元器件质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