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点干 早点散]拆解监控摄像头(水星3286W拆解)

楼主(2022-09-05):
1月疫情,2月封,3月没事呆家中,4月坐吃山也空,5月解封管控中,6月暴雨加狂风,7月一直随礼中,,8月刚要稳定中,9月疫情又来疯,10月马上要入冬,11月12月全剧终,这一年算白扔......

Hello!大家好!
没事宅家筛选几款性价比高,不同方案的摄像头产品进行对比测试,主要测试产品5个方面:
《夜视效果》(白光灯最大亮度电流0.165A,红外灯电流0.03A)    ★☆☆   测试电压:12V,参考值0.6A以上红外效果更佳
《连接稳定性和响应速度》                                                         ★★★
《设备稳定性》                                                                         待测试
《有线抗干扰能力》                                                                   待测试
《软硬件功能》                                                                         ★★☆

当代年轻人不易啊...

第一期
拆解水星牌 3286W 球机

考虑到当代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跳过了芯片参数,直接进行了产品实际场景使用测试,这款设备具备优点如下:
1~ APP响应速度很快,功能强大,且产品具备较高性价比
2~镜头有保护膜,摄像头出线处有防水处理,且指示灯设计位置很便捷
3~整机防水胶打的很均匀,品控不错
4~机器体积小巧,可调的上扬角度较大,支持一键躲避功能

产品缺点(仅代表个人观点):
1~产品红外线灯功率较小,夜间效果不理想,白光模式会好很多,且未配备分体独立的WiFi信号天线
2~产品内部排插没有打胶,且插头松紧度略低
3~语音对讲的喇叭声音略小,且声音质量听起来略差
谢谢观看~

网友A:
萤石的4m的那种挺不错,运动灵活,清晰度也不。夜视良好,价格一百。。香。

网友:
年度总结预测的不错,挺准确,期待后续测试

网友:
感谢楼主总结与分享!

网友B:
目前看TP系的监控产品在打市场的阶段,无论质量和软件配套还是很实惠的,只要不是客户指定品牌,我都会推荐TP系的产品;反观某康类产品,借市场占有率高,上下游通吃,吃相难看,软件里广告多,设计垃圾

期待楼主下一步的评测

网友C:
萤石的APP广告太多。。。

网友D:
萤石的这类摄像头对讲时喇叭声音也很轻,鸡肋一样。估计如果声音要做大的话要有源喇叭+功放!成本大了吧?

网友:
满嘴顺口溜,你要考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萤石的APP广告太多。。。

萤石室真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萤石的4m的那种挺不错,运动灵活,清晰度也不。夜视良好,价格一百。。香。 ...

萤石就是海康呀,普遍价格小高,做工程的话,很难呀~这年头市场太乱,样子货乱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看TP系的监控产品在打市场的阶段,无论质量和软件配套还是很实惠的,只要不是客户指定品牌,我都会推荐 ...

TP确实很不错呢,因为拿货价格略高,没有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萤石的这类摄像头对讲时喇叭声音也很轻,鸡肋一样。估计如果声音要做大的话要有源喇叭+功放!成本大了吧? ...

反观,杂牌机(比如天视通)模块简单,也没有独立的攻防,全部集成在一个IC里,却把声音效果和音量都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萤石的APP广告太多。。。

我的萤石S1c,小蚁无屏幕必须要应用取景也是。可以试试用Vmos一点4点5绿色版,安装root底层广告屏蔽应用,再安装萤石应用,或者幸运破解器绿化萤石。楼主摄像头主要得看感光片尺寸面积,我买的F68运动相机IMX291,2点5分之1英寸感光片,曝光动态范围宽,不易欠过曝,联咏96660方案。凌阳SPCA6350M,配的感光片有好有坏,好的是IMX291,1080线全高清每秒60帧,和安霸A7有超采模糊问题,实际感光片输入信号源960线,输出全高清视频边缘较模糊,OV4689感光片全高清最清楚,可惜动态范围没IMX291好。全志和凌通太差不能买,安霸A5到12,海思Hi3556到9量少偏贵,动态范围比IMX291差。

网友E:
这货140多的时候我拿了一批,现在跌到110多,亏死了!

网友:
没有内置纽扣电池,不适合无网环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萤石的4m的那种挺不错,运动灵活,清晰度也不。夜视良好,价格一百。。香。 ...

给你101,给我买个xp来

网友F:
据说tp从海康挖了一些人来做研发,不知真假,不过很多部件的设计风格和大厂很像,可能是出自同一厂家

网友:
这年头这些网络设备商都在做这种傻瓜式网络摄像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140多的时候我拿了一批,现在跌到110多,亏死了!

好巧不巧,我这个116拿到的,一箱1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tp从海康挖了一些人来做研发,不知真假,不过很多部件的设计风格和大厂很像,可能是出自同一厂家 ...

TP的产品市场口碑确实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