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废品站5块钱收的天猫精灵翻车维修

楼主(2022-09-05):
前段时间废品站收的,天黑了没看清,结果回来后发现可能被熊孩子把电源插口的正极接线柱给用红彩笔给戳断了,今天倒夜班白天没事,拆开拾掇一下吧。

1.撬开前面板,有胶水点粘,细心点可以无损拆解
2.拆掉固定音腔的螺丝取出音腔
3.拆掉固定电源板的两个带帽螺丝取出电源板
4.手头没有插头母座可以换,想改成2.1x5.5可惜有点大不好固定,暂时放弃
5.取一截铜丝,手电钻+锉刀,车出一个小插头
6.插进原装母座里面,后面用烙铁焊接固定,
7.测试OK,组装起来。
看网上很多人改加aux插孔,后面有人说天猫最后屏蔽了双声道,先这样吧,还不知道我这款是不是双声道的。

维修结束,感谢观看~

网友A:
卧槽,牛,这零件都能修

网友B:
这是播放器还是??

网友:
这是芯片极维修

网友:
真牛,连这样的元件都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牛,这零件都能修

但凡有个零件也不会把人逼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播放器还是??

智能蓝牙音响啊

网友:
价格合适,手艺不错,简易工具车插头

网友:
这是芯轴极的维修。

网友:
手艺还是不错d的

网友:
这是芯轴极的维修

网友C:
这货没绑定?

网友:
楼主没有废旧板子么?拆个电源座不就好了嘛

网友D:
如果只有一个喇叭应该不是双声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没绑定?

天猫没有绑定这一说啊,这又不是萤石海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一个喇叭应该不是双声道的。

跟喇叭没关系,天猫精灵都是一个喇叭,好像跟芯片有关系,具体我还没深入研究

网友:
伊拉克成色,喷成黑色就好了

网友:
可以顺便加块电池进去

网友:
这微距厉害了,都拍成金箍棒了

网友:
这算修还是算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