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简易教程】从成品 PS2251-03 U盘里提取固件的方法

楼主(2022-09-05):
发现一个教程:GitHub - brandonlw/Psychson: Phison 2251-03 (2303) Custom Firmware & Existing Firmware Patches (BadUSB)
很久之前的Repo了,点击 release 下载工具包

不方便访问的话,可以用以下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WE7h1IFeUrZZG9TPFfZCg?pwd=iaed

解压后进入 tools 目录,在这个目录打开命令提示符
运行一下命令
DriveCom.exe /drive=E /action=DumpFirmware /burner=BN03V104M.BIN /firmware=fw_BN03V104M.bin

其中 E 是 U盘所在盘符(我这里是C)
DumpFirmware 是操作名,不要改变
/burner= 后面跟上 Burner 文件
fw_BN03V104M.bin 是要保存的 FW 文件名,代表使用前面BN文件提取出来的固件,名字可以自己指定

输入命令运行,成功结束
然后在 tools 目录下可以看到一个新文件 fw_BN03V104M.bin

鉴于普通网友通常只有 U盘,没有 Burner 文件,我把常见的 7个 BN 文件打包
放在了这里:https://pan.baidu.com/s/1XLRnS5wU_EkzeE7zro3B1w?pwd=exze

究竟使用哪个,就要靠朋友们自己尝试了

简易教程完毕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教程适用于PS2251-07和PS2251-0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教程适用于PS2251-07和PS2251-09吗?

暂时不清楚,我不是作者,具体要看代码实现
官方链接页面还提供了烧入固件方法(虽然这个功能,各种量产工具都已经包含了)
其他内容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发掘

网友B:
这也太复杂了……有没有一键提取的……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慢慢学习消化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复杂了……有没有一键提取的……

一键提取的没有,一键让你中木马的可以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键提取的没有,一键让你中木马的可以有

昨天提前了一个老优盘的,提出来有200多K,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提前了一个老优盘的,提出来有200多K,不知道对不对

不太对的样子。
看了下几个03的固件 都是200多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提前了一个老优盘的,提出来有200多K,不知道对不对

看了下源码,dump 出来的文件固定大小 205824

有可能年久失修了,不过开源有好处,懂的可以自己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暂时不清楚,我不是作者,具体要看代码实现
官方链接页面还提供了烧入固件方法(虽然这个功能,各种量产工 ...

GetInfo 对 2307 和 2309 可以起作用

DriveCom.exe /drive=E /action=GetInfo

Action specified: GetInfo
Gathering information...
Reported chip type: 2309
Reported chip ID: AD-5E-28-53-02-B0
Reported firmware version: 0.00.00
Mode: Firmware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源码,dump 出来的文件固定大小 205824

有可能年久失修了,不过开源有好处,懂的可以自己改 ...

如果是固定大小那提取的固件肯定有问题,2303的固件大小有201KB TLC固件, 217KB 249KB MLC固件,总体来说固件大小在205824-254976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固定大小那提取的固件肯定有问题,2303的固件大小有201KB TLC固件, 217KB 249KB MLC固件,总体来说 ...

主控处理器基于 8051 系列,其他的就不清楚

这个第三方固件,大概率是作者不再维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处理器基于 8051 系列,其他的就不清楚

这个第三方固件,大概率是作者不再维护了 ...

主控基于51单片机这个我知道,2年前就搜到过这个 好像还有一个关于2307固件的程序,作者把固件大小定在205824字节可能跟当时要Dump的那个TLC固件大小有关,因为我不懂编程,就问你现在能不能修改这个来适配Dump不同的固件出来。2303各个固件的大小分别有 205824,254464, 254976

网友D:
引用 楼主:
GetInfo 对 2307 和 2309 可以起作用

我尝试Dump 2307 HY MLC固件 得到的固件文件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尝试Dump 2307 HY MLC固件 得到的固件文件是有问题的

这工具明确只能 dump 2303 的固件
国外有人模仿着做2307,我还没认真看
不过貌似2307固件很多

楼主:
某扶桑佬的页面

https://vivibit.net/psychson2307/

网友:
有人有2311的固件吗

网友E(2022-11-11):
经测试这个对主控PS2251-03(PS2303),nand id 454CA8927657 - WDC(西部数据) SDTNQCAMA-016G [TLC-8K] ,读写固件失败,测试过firmware 版本有 1.03.53 ,1.07.53 ,1.09.53。
看见github上说测试的固件版本是1.03.53,我也测试了,在这个固件下,2次读出来的固件文件都不同。
写固件的时候能将 burner =BN03V104M.BIN firmware=FW03FF01V10353M.BIN的写进去,然后主控是运行的,但flash工作不正常,在资源管理器中没用媒体(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测试这个对主控PS2251-03(PS2303),nand id 454CA8927657 - WDC(西部数据) SDTNQCAMA-016G [TLC-8K] ,读 ...

年久失修了,看来要改代码

网友(2025-01-30):
年久失修了,看来要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