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台新到手的固测电子WPS3010B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22-09-05):
作为一款10A的电源,内部居然只有这么小小一块散热片,虽然加了风扇但是总感觉不那么靠谱。
电源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至于价格感觉的确贵了太多了。

网友:
开关电源,电压调整范围广,不需要后级参与,因此那么点散热片足够了

网友:
用的半桥开关电源,散热器还要多大,又不是线性电源~

网友:
全功率300w么,元件对齐好评

网友:
估计不是简单的30*10=300W这么算! 可能是30V时最大3A,,或10V时最大10A。

很多厂商喜欢玩小伎俩(电脑的开关电源的300W可比这大多了)

网友:
感觉没啥功能啊,如何方便?

网友:
刚搜了一下价格,再看拆机图,,感觉完全不值得啊

网友:
外观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这颜值,价钱很哇塞吧

网友:
开关电源如果效率高,发热就小

网友:
元件对齐是有强迫症吧~

网友:
就是可调开关电源,风扇不小了

网友:
颜值不错啵,双电压输入,300VA直流输出。

网友:
难得满载的 没问题

网友:
不是线性的。电路板看着好象设计得不错,工程师估计有对齐强迫症!

网友:
不喜欢多圈电位器,习惯粗调细调两个电位器。

网友:
元件确实排列整齐啊

网友:
可调稳压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电源挺小巧的,主要是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