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早期LED灯驱动电路板 39V/220ma-C

楼主(2022-09-05):
整条电路

电源整流部分(压敏电阻、采用负温度系数的限流电阻、保险、功率因素效正电路)

串联恒流电路,

T5101A控制芯片

输出电压和电流(电路中有一可调电位器不清楚调电压范围还是电流值)

网友:
为什么,早期的都还好,为什么?

人的社会的环境使得奸滑?

网友A:
越到后来集成度高了也有关系吧。

网友:
后期为了挣钱,能省则省

网友:
这种估计不容易坏吧

网友:
早期的集成度不高,现在的代表科技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到后来集成度高了也有关系吧。

是的,能省则省,减少成本!

网友:
早期LED驱动板用料做工确实扎实

网友:
还有可调电阻。

网友:
现在的偷工减料了

网友:
电位器应该是调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