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雅迪电机控制器会自动电磁制动?

楼主(2022-09-05):
买了个雅迪48V  25A的控制器,现在车子能跑,但是在高速的时候会出现电磁制动。现象主要是:电门满把时,电机制动减速1-2秒后,再加速,再减速,持续循环,期间转把未松动。
现在就是疑问:什么情况下会自动制动?如果是电流过大,控制器应该熄火才对

网友A:
艾玛得一般是60读相位角,其他得一般是120度,哪个比较省电

网友B:
换个兰德的多好,这货限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玛得一般是60读相位角,其他得一般是120度,哪个比较省电

这个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兰德的多好,这货限速吧

能跑40码  足够了  但是就是有这么个问题

网友C:
霍尔换向角度与控制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霍尔换向角度与控制器不一样

都是120度

网友D:
刹车开关接触不好了吧,速度快了冲击力大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个兰德的多好,这货限速吧

换个12到120伏,宽压无感无刷电调,快速启动用低进角,起步到25公里以上切换高进角,时速能到50公里。自动配相双模有感控制器,性价比高于无感无刷电调,给电机外置星三角连接切换器,起步用星连接,时速到25公里后切换三角连接,顿挫时控制器自动配相三角连接霍尔,或者反电动势过零检测高速模式。

网友F:
嗯???????拆机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拆机图呢?

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12到120伏,宽压无感无刷电调,快速启动用低进角,起步到25公里以上切换高进角,时速能到50公里。自 ...

好专业,看的不是很懂。按大佬的意思,我需要换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刹车开关接触不好了吧,速度快了冲击力大造成接触不良!

应该不是  刹车断电线都没有接

网友G:
我有一个车子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车子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是啥控制器?

网友H:
可能是电车限速,不让转把旋转到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电车限速,不让转把旋转到底吧

个人感觉是大电流引起的发热保护

网友:
应该是限速了吧?

楼主:
哎  放弃了。买了7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