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前几天跟风撸了个安能118A,测量380V交流电压大概率会烧低压档位的三极管

楼主(2022-09-05):
前几天跟风撸了个安能118A,使用中发现一点问题,测量380V交流电压大概率会烧低压档位的那俩保护三极管中的一个,而且测量电压的时候小数点是丛前朝后跑的,这个是不是表示自动挡位调节是丛低挡到高挡?

网友:
炮灰表敢测380,楼主胆子大

网友:
数字表远离220,别说380了

网友:
这表我用了1年了。还有其他2个便宜的全自动表,测过220,没测过380。买的时候想着破烂表应该很容易坏的,结果都好几年了一个都没坏

网友A:
除非继电器出问题,一般不容易烧

网友:
光耦继电器,如果没有高压脉冲,220V还是可以顶得住的。

网友B:
内阻就0.8M,而且没有硬性隔离继电器,就一个脆弱的光耦隔离,很不可靠,标的耐压600v,实际我看380多测两次必爆,反正我是挂闲鱼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继电器出问题,一般不容易烧

它这个没继电器,就个259光耦,2次都是烧的Q1,我怀疑光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就0.8M,而且没有硬性隔离继电器,就一个脆弱的光耦隔离,很不可靠,标的耐压600v,实际我看380多测两 ...

我这个也怀疑光耦里某个场管漏电,连续2次都烧的Q1。

网友:
表是用来:抚摸的,收藏的,校对的,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个没继电器,就个259光耦,2次都是烧的Q1,我怀疑光耦漏电

固态继电器也是继电器啊 哈哈

网友A:
你们买这种表拿来用吗? 反正我不会我连众仪都不敢用,各种不靠谱!万用表首要就是安全可靠!

网友A:
比如这种表,我反正不敢用,这做工,这保险丝是逗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买这种表拿来用吗? 反正我不会我连众仪都不敢用,各种不靠谱!万用表首要就是安全可靠! ...

无非就是烧表,咋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种表,我反正不敢用,这做工,这保险丝是逗比吗?

这好歹还有保险不是

楼主(2022-10-14):
后续,做为一只混工地的炮灰表来说AC380是躲不过去的,又使用过几次故障扩大了,测AC380时电压是丛320左右慢慢升到400,这种悄况说明光耦的漏电电流明显增加,距离击穿不远了,这样得换隔离光耦了,AQV259耐压1kⅤ,AQⅤ258耐压1.5kV,用258换掉259即可

网友A:
明天我带着118去测一下380试试,全自动的表真心不介意用,太难用了。
用全自动的汉研,连个漏电都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带着118去测一下380试试,全自动的表真心不介意用,太难用了。
用全自动的汉研,连个漏电都测不了! ...

你这么测手不要碰到表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么测手不要碰到表笔,

跟手有啥关系?我又没光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手有啥关系?我又没光脚

就算没光脚也可能K欧级的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