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怪事,求教汽车无法读取?

楼主(2022-09-05):
有一个U盘 一芯+凯侠,FAT32,存上文件之后汽车无法读取,在电脑上格式化FAT32之后可以读取.

另外一个U盘 一芯+闪迪,同样系统格式不用格式化,汽车就可以直接度的到

这是咋么一回事

网友A:
2楼回答吧,反正我不懂

网友:
容量多大呢?老车不一定识别大容量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回答吧,反正我不懂

2楼加油……

网友:
二楼的貌似有点道理

网友:
容量,格式化格式

网友:
我说这只是个意外你们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我只是个意外你们信吗

不信不信,我不信

网友:
是否你的汽车usb电压不对

网友:
同意二楼,让二楼来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回答吧,反正我不懂

有请二楼来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有情二楼开始表演

网友:
我建议你把芯片精灵图片贴出来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不知道,但楼主的头像我知道是谁,因为我跟此人就在同一个城市

网友B:
我手头有张内存卡,大小2g,格式为fat16。我手头有个老设备,大概0几年的,只能读格式为fat16的内存卡。
重点来了:我把内存卡插在win10系统下的电脑上,格式化为fat16,插到老设备,老设备提示请使用fat16格式。我把内存卡插到xp系统下,格式化为fat16,老设备可以正常读取内存卡了。

我想,可能fat16和fat16,fat32和fat32,可能不是一样的?

网友:
FAT32也有好多参数的,格式化时候可以选择,有些只认其中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有张内存卡,大小2g,格式为fat16。我手头有个老设备,大概0几年的,只能读格式为fat16的内存卡。
重 ...

fat16是dos用的。win10下的fat16早应该不是纯FAT16,所以老设备读不出。有些记不准xp还是win2000开始就不支持纯D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