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OC e2343f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2-09-05):
大家给看看这个电容多大

网友:
0.1uF就行,影响不大

网友:
群光代工看着不错啊

网友:
楼主该换手机了

网友:
大小差不多换一个就行吧

网友:
0.01微法,不会是太大的

网友:
这适配器不错按坛友说换个吧

网友:
难道我看花眼输出端电容鼓包了

网友:
做工质量不错

网友:
431的电容,防止431自激的。

网友:
这个位置一般0.1和0.2都可以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