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假装修理监控录像机 HIKVISION DS-80253升级软件解决激活问题

楼主(2022-09-05):
    家里监控上运行有花生壳,突然今天不能访问了,进花生壳看看登录日志,发现昨天早上是最后一次登录,然后就IP连接超时了,心想可能监控死机了,或者坏掉了,接上显示器开机一看,提示要激活,就像新机器一样的激活,于是就按提示一步一步设置重新激活好了,重启,发现信息又丢了,还是提示要激活。。。
    网上查了一下,有说是电池没电了,有说是主板坏了要返厂,有说要重新刷程序,表量了一下电池还有2。7v,另外发现一个现象是机器不联网,激活后看时间并没有错,这就说明电池没有问题,何况我认为配置信息不应该靠电池保存,否则忘记密码只要一拔电池就解决了不是吗
    然后想到几年前,这个机器对应的摄像头,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当时还在保,问了售后,售后发来最新版本的软件,升级后就解决问题了,那么这个也先升级软件试试看呗,虽然说软件导致丢信息也太奇怪了吧。
    然后官网下载了新版本的软件,20年的,考到U盘,插上机器,开机配置激活进系统,软件升级,重启,再次配置激活,重启,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A:
固件升级解决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升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怎么没问题呢?

网友:
升级固件感觉就是修复原来的bug

网友:
电池还有2.7V?  这是已经没电了啊,新电池是3.1V左右,赶紧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升级解决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升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怎么没问题呢?

我也有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好的,突然就不行了
何况还不是我一个人,网上搜了一下,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说是eeprom坏了,那么升级固件应该不会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是flash有坏块了,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这盒子里面这么空

网友:
这么大的壳子,这么小的主板

网友C:
不一定是升级不升级问题,重启是万能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升级不升级问题,重启是万能钥匙

就是重启过后信息全丢,不重启还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盒子里面这么空

大一点显得值钱……

网友:
我有一个千兆路由器也是这样的,固件没升级,死活只有百兆,升级后再测速就是千兆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升级解决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升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怎么没问题呢?

可能是海康后台升级了

网友:
远程遥控定时损坏告诉你要换新了

网友:
海康将后台升级导致数据匹配不上吧。

网友:
厂家能随时监测?

网友:
估计是厂家服务器接口协议改变了,老版本接口协议不匹配无法通讯
升级后接口协议一致,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盒子里面这么空

双盘位的,空的地方给你装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