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修欧普吸顶灯故障很奇葩

楼主(2022-09-05):
『X折腾』拆修欧普吸顶灯故障很奇葩
雪花型的吸顶灯

欧普的,怎会?

撬开透镜

熏黑了

估计……()@*#¥@()*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成这样的

重新弄一下

点亮,没感觉频闪

装上透镜

完美修复。中午加餐了。

楼主:
后续,据说处理过一次,到我手上是这样的,可能是因为焊点不好吧。原来的人只是把断裂点用焊锡补起来,可能因为硬化加上高温、震动的原因,又裂开了。
然后接触不良打火失效。。

网友:
板子不好,也不是铝基

网友:
楼上震动太大,导致板子接口处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
热的焊锡变形了,虚接打火

网友:
这罪魁祸首就是热的原因了……

网友:
基板不是一个整体,也不用接插件,太会省材料了。

网友:
看着是拼板的,接触不良。

网友:
烧的有点严重

网友:
这是热坏的吧,温度高了漂了】

网友:
这个开时间长了挺热的,我用的铝基板的,开一会就会很热

网友:
确实很奇葩的不是整体板造成接触不好

网友:
电流太大烧了?

网友:
啥原因烧了的?

网友:
焊锡断了,打火烧的吧。

网友:
热的太厉害了

网友:
这散热太烂了

网友:
热的不行啊  越来越省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