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便携充电式消毒筷盒紫外线灯不亮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2-09-05):
便携充电式消毒筷盒紫外线灯不亮了拆开看看
里面有一双筷子,一个勺子,都是不锈钢的,上面有一个紫外线LED灯,按下开关会亮,现在不亮了。
盒子背面的型号和一些参数
全部用卡扣链接,随便掰一掰,撬一撬就开了
里面进水了,主板上锈蚀严重,上面的8脚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从主板上伸出来的像三极管的东西,是个霍尔元件,用来检测是不是盖好了盖子,盖好了,紫外线灯才亮。
电池:3.7V 400mA
回家用酒精,配个小牙刷,刷一刷应该就没问题了,轻触开关有可能要换。就这样吧。

紫外线灯,有两个LED灯,不知道哪个是,因为它只能盖了盖子才亮,所以我也没看到过

网友:
这个紫外灯,功率可能够呛。心理作用更多点吧

网友:
我以为是优惠购里面的筷笼子,结果是单间

网友A: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刷一刷喷上防水漆又是一条好汉。

优惠购里面的筷子笼我买了,用UV能量计测试了,一点点UV波段能量都不包含,就是单纯的蓝色灯,恰巧我有设备,给老板看了一下测试结果。
老板二话不说给我发了50红包,并且不用确认收货,直接让退款不退货。免费得了一个没功能的筷子笼,但是,当筷子笼用的话,感觉塑料材质又很一般,弃疗了,还是用亚克力自己做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刷一刷喷上防水漆又是一条好汉。

优惠购里面的筷子笼我买了,用UV能量计测试了,一点点 ...

啊?一点点UV波段都没有?那是你那个,可能......我这个不一样呢!!!对!我的这个肯定不一样

网友:
我突然想起之前交易区有人在卖UV消毒灯的板子,不知道把它换上去会不会更合适。

网友B:
灯没大图看,但看起来不是uvc灯珠

网友C:
紫外线是那个小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外线是那个小灯吗?

紫外线在盖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没大图看,但看起来不是uvc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一点点UV波段都没有?那是你那个,可能......我这个不一样呢!!!对!我的这个肯定不一样 ...

必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网友:
每次看到紫外灯都会想起刀锋战士里用来对付吸血鬼

网友B:
左边的可能是405nm的紫光灯,也可勉强划为UVA紫外线波段,(也是除UVC波段外,唯一具有杀菌能力的一个波段)有很弱的杀菌效果,需要非常大的功率和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杀菌效果(参考:采用18150mw功率光源在50cm下照射大肠杆菌9h,达到99.9%杀菌效果)。图片里这颗根据使用距离和猜测的1w功率,基本只能做到抑菌效果。

右边这个无杀菌效果,说的高大上点是“辅助灯”,就是让你看到非常亮的紫光,让人感觉被照射的地方越亮,消毒效果越好。

目前常见的可用于快速杀菌的是uvc led,波段在275nm,没有辅助灯的情况下,发出的光肉眼几乎不卡见,穿透能力很弱,使用蓝宝石玻璃或石英玻璃进行保护,不能使用树脂进行封装。对静电和反向电流十分敏感,一般会把用于保护的齐纳管封装在一起。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受否是陶瓷基底,金属封装,玻璃保护透镜。

网友:
开了后看一下,一个不发光,一个发紫光的就对了,发紫光的不消毒,不发光的那个才消毒。

网友:
UVC消毒紫外灯珠比楼主设备都贵。一般是UVA验钞灯珠,405纳米发光装饰。

网友:
有点儿智商税的感觉

网友:
如果修好了,找块磁铁骗过霍尔后,看看那个是紫外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刷一刷喷上防水漆又是一条好汉。

优惠购里面的筷子笼我买了,用UV能量计测试了,一点点 ...

店铺老板做贼心虚啊

网友:
这个真能消毒吗?感觉有点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可能是405nm的紫光灯,也可勉强划为UVA紫外线波段,(也是除UVC波段外,唯一具有杀菌能力的一个波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