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摩托车上用的转5V的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2-09-05):
安装卡子损坏淘汰的摩托车上12变5V的USB接口充电器  看着外壳挺结实 结果一个壁纸刀片搞定 里面OC5800L方案 找了找资料最高可以100V输入  板子上电路跟资料介绍的差不多 要是48V输入应该不会烧 就是没快充  淘宝一模一样的要38大洋可不便宜 还就一家卖 简简单单的 想想利润该多大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给电动车使用啊……

网友:
淘宝这个模块也不贵吧红包下来4元左右

网友:
这种宽电压的好,48V到72V的电瓶车都能用的上

网友:
骑手的好伴侣

网友:
  宽电压 方便

网友A:
  摩托车 最好是 点烟器直接转那种  ……

  以前弄过索尼的  质量好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摩托车 最好是 点烟器直接转那种  ……

  以前弄过索尼的  质量好 ……

索尼那个是车载转换器,输出口好像不是USB,而是5.5的插头。

话说那个转换的的做工确实好

网友:
看做工不错啊!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那个是车载转换器,输出口好像不是USB,而是5.5的插头。

话说那个转换的的做工确实好 ...

  有多个品种 一般摩托车 普通的够用  ……

网友:
车载点烟器转USB

网友:
有点像建材市场买的防水开关插座,时间长了塑胶老化裂开。应该用隔离结构防水开关,上层用弹簧和磁钢,下层霍尔和功率管放大电路,电路板加三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