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又掌握一项新技能-PPR热熔

楼主(2022-09-05):
其实也没什么难度按说明书来就完全可以,通电、热熔、对接、冷却,就哦了,重点还是管路设计排布合理。
折腾半天完成明装的全屋净水软水管路,有些不足,也有些小成就感,难度在于水暖工已经布好的管路上,有些入墙的管路比较近,还好管子有弹性。

网友:
还算好看呢。。。

网友:
有时候水电工做的并不合理,但是发现后往往不好改造了,因此自己掌握一些技能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
看布管还挺好的,接头也挺好。其实PPR的热熔只要掌握好时机,对接时力度掌握好就行。

网友A:
挺好看,以后如果阀门出故障了,更换不太方便。

网友B:
装了8个阀门,看着还挺复杂的。

网友:
第一次装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看,以后如果阀门出故障了,更换不太方便。

这个阀门坏了可以直接换心很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了8个阀门,看着还挺复杂的。

因为需要设置回路,在净水器软水机更换耗材或设备时不影响使用

网友C:
搞太多截止阀了。这种管路最尾端建议用角阀。也就是图上有4个位置改成直接焊内丝直接,然后三角阀。
截止阀会减小流量,坏的可能性大,维修也不方便。

网友D:
我热熔PPR,就几块钱买了两个4分的头,又几块钱买了个喷枪。用的时候,要么放燃气灶上烧烧热熔,要么用便携式喷枪烧烧头子热熔,倒也用起来很方便。主要个人用的少,买个成套的热熔机占地方,这买个喷枪还能用在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太多截止阀了。这种管路最尾端建议用角阀。也就是图上有4个位置改成直接焊内丝直接,然后三角阀。
截止阀 ...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截止阀开关频率不会大,而6分的角阀价格更贵一些

网友E:
截止阀太多了,好几个地方可以用可换的那种球阀,适用于开断分明不需要控流量的地方,截止阀全开太费劲,总阀用截止阀好点,

网友F:
不错,最近也在计划更新厨房至卫生间的地埋铁管,准备做明装管路,正在考察PPR管和管件的品牌,只需要3根管子、十几个接头想找品质好的东西,如果有懂行的也请提示一下纯白色的PPR冷热通用的管子那个品牌好些。(热水温度不高于6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最近也在计划更新厨房至卫生间的地埋铁管,准备做明装管路,正在考察PPR管和管件的品牌,只需要3根管 ...

管子我买的是公元的,价格中等,更贵的有伟星和日丰的管子,谁家都有纯白色的PPR管子,而且都是冷热通用的,带颜色的都是商家的噱头,本质和白色PPR没有区别。线下买管子弯头,线上买阀门或内丝接头之类的,线下的只要接头里带金属比如阀门或内丝弯头之类的都特别贵,价格是线上价格的4-5倍。至于品质,我觉得正规产品都是严格执行国标的,可以放心购买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截止阀太多了,好几个地方可以用可换的那种球阀,适用于开断分明不需要控流量的地方,截止阀全开太费劲,总 ...

你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截止阀太多了,好几个地方可以用可换的那种球阀,适用于开断分明不需要控流量的地方,截止阀全开太费劲,总 ...

球阀适用于常开的管路,偶尔关一下。因其结构的原因,如果常闭的话,球的外表与水接触,水质差的话,会在球表面结垢,或者阀体身质量不好,结锈。扳动的时候阻力大,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我买的是公元的,价格中等,更贵的有伟星和日丰的管子,谁家都有纯白色的PPR管子,而且都是冷热通用 ...

建议你在线下买一个牌子的管材与管件。相信我,我做了20多年管子。2000年的时候我就在金牛做生产部长了。
同一种料焊在一起才是最好的方案。
至于全金属的阀门等,注意留有活结,能方便更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热熔PPR,就几块钱买了两个4分的头,又几块钱买了个喷枪。用的时候,要么放燃气灶上烧烧热熔,要么用便携 ...

你这方案应急明装没问题。温度不能稳定,火候不好掌握。
温度太高会造成类似于焦化,温度低了熔化不充分。

网友:
截止阀太多了,根据功能需要有些地方可以用三通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