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稳压二极管测试电路

楼主(2022-09-05):
小时候喜欢收集电路板拆元件,所以手上有不少稳压二极管,混在一起,要用的时候都是临时搭个电路测试,后来在这里看到有人做了专门测稳压管的电路,感觉比较方便,就仿制了一个。

原帖:做个稳压管测试的电路并加到晶体管测试仪上

原作者手绘的电路图:

基本上就按他的做,前面省掉8550开关,直接接锂电,后面电位器分压也不要。用34063升压到35V,接一个恒流源给稳压管提供电流,有点奇怪他恒流源用三个1N4007,为什么不用稳压管,LED也行啊。

本来准备薅一下嘉立创的羊毛的,用立创EDA搞了一半,想想这么小的板子不值得,还是把资源留给需要的人,自己给自己打个板

手工布线的缺点就是经常在做完后才发现有些线漏画了

比立创的快,一会就搞好了

比原帖多一个轻触开关,实践证明是败笔,轻触开关不能走电流,尤其是我这种几分钱买的开关,接触电阻有可能是1欧姆,也可能是几百欧姆。

背面补了两根线,难看就不拍照了。

插在万用表上,稳压二极管接上去

按着按纽,显示稳压值。按多了失灵了,又换了一个好点的开关,最后短路了事。

用着还是有点不方便,那个插座,二极管要插上去还得先把管脚整形,后来又加了一对小夹子,夹起来又快又稳。板子上预留了测量贴片元件的位置,香蕉插头那里的铜箔烫了一层锡,可以把贴片压上去测量。

网友A:
这PCB还是漂亮,三氯化铁腐蚀的嘛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需要插电的

网友:
用个旧电器上的交流变压器,一般都有十几伏的,加个整流二极管(桥堆也可),电解电容,限流电阻就可组成一个测量电路!(20多伏)

网友:
用三个1N4007当稳压管用,主要是在这里恒流精度要求不高,再就是1N4007比稳压管好找到。

网友:
真是爱好的话好难坚持,年幼是是爱好成人后能转为职业是最好的

网友:
收藏了,有机会也做一个。

网友:
还是使用小夹子比较方便,实用。

网友:
很实用的测试工具

网友:
简单点连恒流电路都可以省了,直接电阻限流,差别也不是太大

网友B:
测试夹的线换硅胶的好用

网友:
现在还腐蚀pcb的比较少咯,要么薅立创要么洞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PCB还是漂亮,三氯化铁腐蚀的嘛

淘宝买的,所谓“环保蚀刻剂”,实际上不环保,有刺鼻的气味,比三氯化铁看上去干净一些,腐蚀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夹的线换硅胶的好用

这个就是硅胶线,是从一个硅胶排线上剪下来的,很软,也不算太细

网友:
简单实用的测试工具。

网友:
可以用电蚊拍,改一下输出电压,就可以

网友:
前一阵修功放要测稳压管以及200V功放管耐压,直接用交流220V串联电阻和整流临时对付注意安全也没啥问题。

网友:
楼主描图的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