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R8025T & R8025AC改造不准电子钟(偏慢)记事

楼主(2022-09-05):
1. 使用R8025T和AC分别改造供电3V和1.5V的带农历显示的电子钟
2.原始使用晶振的时间都是偏慢,-(>~)1秒/天,无法简单并联小值电容校正。
3.电子钟本身带农历显示,不便宜,但是,还是时间误差大,很失望!(国产精度?)
4.换过晶振,不能改善。
5.更换,8025后改善些。
6.改8025操作有风险,基本是破坏性的,因为要除去原晶振匹配电容,这个太小,估计就难再安装回去了。
7.8025对电池要求高些,原来晶振下可以正常工作的旧电池,改8025后不能工作,换新电池后可以工作。

网友:
"原来晶振下可以正常工作的旧电池"不准的原因之一

网友A:
8025也不是万能的,我改了一个7块钱的那种方形钟,可能体质太差,改在一个晶振脚上一天快一分钟,以为是芯片不好,换了一个芯片仍然快,改在另一个晶振脚上一天要慢20多秒,由此得出钟的体质也很重要。

网友:
同意楼上,8025不是万能的,降降温

网友:
无图片看吗?

网友B:
人家万年卖不出的拆机8025给你们带一波节奏卖出几个了哈哈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5也不是万能的,我改了一个7块钱的那种方形钟,可能体质太差,改在一个晶振脚上一天快一分钟,以为是芯 ...

你估计没有除去原来晶振的匹配电容吧。反正我的这那个只能连在某一个脚上,另外一个脚上不能工作。试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家万年卖不出的拆机8025给你们带一波节奏卖出几个了哈哈

正想跟风,打消我的念头

网友:
上升到玄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估计没有除去原来晶振的匹配电容吧。反正我的这那个只能连在某一个脚上,另外一个脚上不能工作。试过的 ...

二个电容早就拆掉了,第一次快1分钟,换芯片的时候就拆了。

网友:
可以测一下32.768的频率是否稳定

网友:
整个频谱仪,只要是32768肯定一秒不差,对不上的的差多少就是多少ppm

网友:
经不住诱惑,已经上车,8025在路上。

网友:
西门子冰箱的时钟也不准 想改8025但是不知道怎么拆 所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25也不是万能的,我改了一个7块钱的那种方形钟,可能体质太差,改在一个晶振脚上一天快一分钟,以为是芯 ...

是的,除了晶振,应该和电子钟表的体重也有一定关系,俗称:胎里带(天生)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想跟风,打消我的念头

跟风改改吧,看看精度如何?花费不多,图个娱乐!

网友:
回答第7个问题:8025最低可以工作在0.9v电压下,晶振的话,不消耗电力,不需要电压,看表的电压需求,估计能工作在0.7v吧

网友:
我用了几个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