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中兴光猫F1855V2

楼主(2022-09-05):
工厂捡的,扔角落吃灰,很大的一个光猫,由于是双频的被我当成ap在用,值得一提的就是这货虽然有千兆口,如果当光猫用最多只能支持到500,当成ap交换机却能跑1000

楼主:
光猫到底能不能当ap用呢?我的实验结果是可行的,我拿回来的当天就改成ap并发布测试视频在网上了,使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除了刚开始的当天会断流无网络,后面的几天都没有发现,不知道是联发科无线芯片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后面有拆机图。

楼主:
拆开发现确实很脏,还有进水的痕迹,主控被我敲开了沾散热片上,后面用刀片弄下来了,光猫部分散热片沾住盖子被我一敲也打开了,发现后面还有一个芯片,不过没法看到。

楼主:
接下来是无线部分,7613和7603应该是对应5G和2.4,图三应该是内存,下面的俩个不知道是啥有大佬知道的可以说一下

网友A:
这中兴的芯片就没意思了,不然刷个系统,可以直接当千兆无线路由器用

楼主:
后面打开发现还有个芯片,好像也是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中兴的芯片就没意思了,不然刷个系统,可以直接当千兆无线路由器用

光猫很少能刷成路由器的

网友:
2A电源 肚子里 肯定有东西

网友:
背面那个是Flash,内存是那个SKhynix...

网友B:
10G EPON,这是个万兆光口的光猫

网友:
感觉用料可以啊。
无线信号怎么样?

网友:
可惜不能刷机玩。

网友:
国产的电子产品做工越来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G EPON,这是个万兆光口的光猫

可是我在电信的系统里面查询它显示最高只支持500兆。。

网友C:
10g万兆光猫 比老版本厚很多,散热更好,我家也新换的万兆毛,不过不是这个造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g万兆光猫 比老版本厚很多,散热更好,我家也新换的万兆毛,不过不是这个造型的 ...

这个只支持到500。。

网友:
这速度厉害,超速啦

网友D:
我家光猫带路由器功能,,,,

网友:
这样还能用拆出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光猫带路由器功能,,,,

你拔掉光纤看看还有没有路由功能我这是没插光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