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台达电源

楼主(2022-09-05):
看看是不是真的 看着很真 不错

因为工地上电压经常抽风,电源适配器经常批量阵亡  买了很多这货 坏了就换

这次炸的有点厉害 感觉是电工接错线了  很多设备都gg了

顺带问一下这种有啥方法可以避免么?

楼主:
这是卖家的图

网友:
欠压过压保护器。

网友:
高温热死的

网友:
  换个电工比较有效  ……

网友:
电压波动大的话, 要找哪种电压范围到280V的, 市面上不多见的.
或定制耐高压的开关电源了.

网友:
一眼就看出,主变压器上的台达标!

网友:
换电工才是王道。。。要是他老接错线你买再好的也经不起烧啊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难道接了380?

网友:
虽然没看到焊接面,但从螺丝胶看出应该是正品

网友:
高压电容爆了,是不是接到 380V的动力电上了,好吓人!

网友:
进线加装过欠压保护器,或者总空开加上一个过欠压断路器附件

网友:
这得多大电流把电容都吓尿了

网友:
电容变成这样有点吓人。

网友:
描述有点假啊

网友:
电工拖出去鞭挞一顿就老实了

网友:
看着有压敏呀,压敏没起作用啊。

网友:
卖家的描述图简直就是乱说一通

网友:
全新的价格应该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