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公牛充电器:BULL GN-U112D

楼主(2022-09-05):
这个充电器是双口的,插脚缺了一个

网友:
充电器还是买专业的吧,看这做工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A:
公牛的好多都是黑色的板,线路都不好找!

网友:
工艺粗糙,好像山寨厂代工的产品

网友:
修修补补再战三年

网友:
  越来越不务正业 ……

网友:
早期的产品

网友:
在厨房用的?
怎么这么脏。

网友:
公牛好像也就那样,这做工一般般了

网友:
都在搞杂货铺

网友:
老本行是插座,其他周边应该很多都是代工。

网友:
都在向多元化发展,也不知是想多赚钱还是被卷的不得不下场。

网友:
如果还可以用的话,可以接软线+插头的方法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牛的好多都是黑色的板,线路都不好找!

现在的装机主板也是黑颜色,不利于维修运存数据走线。最坑的是电压表头上无型号芯片,不同厂家没法互换。

网友:
公牛也有充电头了。

网友:
黑色的板,线路都不好找!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产品看的较少。

网友:
为什么现在黑色的电路板越来越多。

网友:
公牛的东西还可以吧,但充电器不是这牌子强项

网友:
笔假货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