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密封条维修

楼主(2022-09-05):
朋友的星星bcd187sa门封漏气,箱内结冰,前次去垫泡沫他不干,我说那就买密封条换新吧。二次去换上商家所谓原装的,闪缝!拆下来同旧的比较厚度差2mm,退了吧!这次去买回钕铁硼,沿垂向用手术刀在磁条后面拉个小囗,塞入小磁体,好了,完美!!下回再去用705粘上妥活。实花3.65。

注:没拍照片,网上找俩图示意一下

楼主:
首先旧的肯定是原装的,大部分是时间长失磁,坛友用此法可依据实际情况添加1个至几个小磁体,磁性太强也不好。

网友:
钕铁硼磁性太强了吧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挺好

网友:
跟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
一颗磁珠就可以使整个磁条的磁性增强?

网友A(2023-09-21):
新的密封条不比旧的厚就很不合理。
压实后才能贴合。
密封条老化后密封性不好,加磁铁也得是没老化的才能用。,

网友B:
老化变硬没弹性还是换

网友C:
我家的冰箱太老了,网上找不到合适的密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冰箱太老了,网上找不到合适的密封条……

1充磁2换成新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化变硬没弹性还是换

当然以前是用锯条热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密封条不比旧的厚就很不合理。
压实后才能贴合。
密封条老化后密封性不好,加磁铁也得是没老化的才能用 ...

我看塑窗密封条好像也能凑合,买好的硅胶质地的,就是个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塑窗密封条好像也能凑合,买好的硅胶质地的,就是个想法

塑窗的封条比冰箱用的差得不是一点两点。过一阵,你还得动手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窗的封条比冰箱用的差得不是一点两点。过一阵,你还得动手再换。

也是噢,还是买高度一样的条子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