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性价比不错的华博HT118a马甲(也是胜利890h)希玛ST988A

楼主(2022-09-05):
某夕阳平台上发现一款跟胜利vc890和华博118a非常相似的表,希玛st889a,外观功能参数一模一样,必是马甲,价格62,比华博还便宜,买之测之。

先放结论
优点,便宜,胜利890h的一半价格,功能非常齐全,温度频率ncv等都有,照明背光也不缺,电压档速度精度都不错(家里没有基准源和校准过的高位表,随便看看吧)。
保险丝较大,比优利德的大比福禄克小,灭弧性能有保障。
缺点,电路板没洗干净,边缘粗糙,皮套做工一般,缺手动档位,蜂鸣档太小。
另外,电压电流默认是交流档,定位电工表。

网友A:
我有890H,校准一下,精度很好,就是做工太粗糙,还有笔座指示灯费电还没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890H,校准一下,精度很好,就是做工太粗糙,还有笔座指示灯费电还没用处! ...

60块的表,不求什么做工了,4颗大陶瓷保险丝(另外送了两颗),已经值回票价,笔座指示灯对于经常测电流的还是有一定提醒作用。但对我来说,主要缺点是,屏幕字体小,电阻档比较慢,蜂鸣档音量太小,默认是交流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60块的表,不求什么做工了,4颗大陶瓷保险丝(另外送了两颗),已经值回票价,笔座指示灯对于经常测电流 ...

这个指示灯跟测电流没太大关系,毕竟不会报警

网友:
模拟条,真的还是跟着数字跑

网友B:
感觉双显没太多作用,占屏幕,range档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双显没太多作用,占屏幕,range档才实用

因为定位是电工表,经常测变频器,频率和电压双显方便

网友:
值,超值,62元这个价位真是最便宜的了,是年度炮灰表的候选之一

网友C:
涨价了涨到7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涨价了涨到77了

百亿补贴拿券依然可以做到70以下

网友D:
我买的是华博HT118A

网友D:
这款适应电工用,电子修理测量速度有点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百亿补贴拿券依然可以做到70以下

怎么操作求告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款适应电工用,电子修理测量速度有点慢。

大佬,有没有速度快点的,带MAXMIN的炮灰表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操作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有没有速度快点的,带MAXMIN的炮灰表推荐呢?

这个电压档就不错,还带max/min,电阻档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华博HT118A

黄鱼的早就涨价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档就不错,还带max/min,电阻档也能接受

谢谢分享!这款表功能确实多

网友:
这块表,可以通过改晶振,来提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