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SM2258xt解决不支援不对称配置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楼主(2022-09-05):
如题2258xt开卡报错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如图正常开卡B0K 8+2+1共11ce 报错ce不对称 无法开卡
【解决办法】
UFD_MP目录下Setting.set中option下添加参数
SpecialUnbalanceCase=3
0或者1都不行,3很特殊

重启开卡工具,即可正常开卡

仅作为记录分享,如之前有dalao发过帖重复,十分抱歉。

网友:
还可以这么玩的吗?真没试过。有空搞一下试试

网友A:
通过这种方法开出来,读写会受影响吗?有没有掉盘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这种方法开出来,读写会受影响吗?有没有掉盘的现象?

没有影响,开出来连跑三圈pass,读写和正常58xt一个性子。

网友:
4+4+2+2  这种分布的貌似不行

网友:
实用帖,给楼主点赞

网友B(2022-11-26):
我的是4+4+2+2,按照这个办法好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4+4+2+2,按照这个办法好像不行

不是不行,2+2这两个通道CE之间不能空

网友(2023-04-04):
引用 楼主:
没有影响,开出来连跑三圈pass,读写和正常58xt一个性子。

同样的情况下,我的开不出来,还是这个错误

网友:
为什么这个ce分布是这样的

网友(2023-05-13):
感谢分享,这个非常的有用,现在我的盘已经按照你的方法开出来了

网友(2024-01-10):
好不容易找到特殊ce的开法,应该有用,明天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我的卡按照你的方法开出来了

网友(2025-07-10):
加了还是不行!!!

网友:
4+4+1+1  感谢楼主指点,开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