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校准

楼主(2022-09-05):
UT的表出厂时校准的精度普遍一般,
厂家给出的校准肯定是不会超差,
但要想完美基本上就是拼人品看运气了,
下面分享一下UT61E+的校准方法
1:同时按压蓝色框内的2个按键开机,此时屏幕会显示“0”,不用理会
2:依次按下绿色框内的3个按键,进入校准状态
3:优先校准DCmV档,源输入100mV,按HOLD键保存
4:根据需求校准DCV、Ω、CAP,前提是源输入1的整倍数,如1.0000V、10.000V、100.00V;10K、100K;,100nF
5:拨盘拨到OFF关机,校准完成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校准了,谢谢,收藏了

网友:
实际上61e+本身温飘和跳尾数的德行,一般不需要再次校准

网友:
没有必要,你用这表干的活不需要这么精准,干精准的活也不会用这表!

网友A:
调整数值用啥按键呢,加减数值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会校准的方法了,但还缺个标准数据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数值用啥按键呢,加减数值的

输入标准值,1开头的数值,按HOLD键自动保存,无需加减

网友:
还没入手61E+、收藏备用

网友B:
牛逼,飞天,不知道最便宜的能校准的输出仪器是什么型号,能输出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飞天,不知道最便宜的能校准的输出仪器是什么型号,能输出100V,

推荐福禄克5520A,便宜的元考虑下830电压电流基准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荐福禄克5520A,便宜的元考虑下830电压电流基准源

这个东西的精度怕是 没有UT61E+的高吧,即使用高位表标定过,也不是整数输出,没法用在UT61E+的校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的精度怕是 没有UT61E+的高吧,即使用高位表标定过,也不是整数输出,没法用在UT61E+的校准上。 ...

分压、微调+高位表监测应该不成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压、微调+高位表监测应该不成问题吧

有高位表的话,直接用普通的电源适配器也能分压出需要的电压,短稳就行。电压正确瞬间按下HOLD键储存即完成校准,那用的着830那种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牛逼,飞天,不知道最便宜的能校准的输出仪器是什么型号,能输出100V,

校准DCV档,大概不需要同时用三种电压来三次校准这个档吧。理应在1V/10V100V中选择一个电压作标准即可。没有100V的源,就选择用1V或者10V的源。

网友:
大神不好弄较准源啊,坛里真是高手如云,又学到一招锁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校准DCV档,大概不需要同时用三种电压来三次校准这个档吧。理应在1V/10V100V中选择一个电压作标准即可。 ...

实际上61E、61E+的DCV档是由1:9:90进行分压出来,100mV是基准档,校准偏差100mV、1V、10V后,可以通过芯片程序对DCV、mV、uV档全程自动校准。

网友:
直流电压只能校准100mV  和  1V  其它量程无需校准,也不能校准!
交流电压校准比较复杂,建议没经验的尽量不要尝试,容易搞乱校准数据。(可以返厂补救)

网友D:
请问这句话:根据需求校准DCV、Ω、CAP,前提是源输入1的整倍数,如1.0000V、10.000V、100.00V;10K、100K;,100nF。指的是电压要多个量程都要校准还是只校任意一个?欧姆档也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句话:根据需求校准DCV、Ω、CAP,前提是源输入1的整倍数,如1.0000V、10.000V、100.00V;10K、100K ...

61E+直流电压档只能(只需)校准100mV和1V,电阻档也是只能(只需)校准几个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句话:根据需求校准DCV、Ω、CAP,前提是源输入1的整倍数,如1.0000V、10.000V、100.00V;10K、100K ...

只需要输入1个值。DCV输入1V,电阻档输入1KΩ,电容档输入100nF